6SP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8-04-25):
6SP无显示维修
客户讲机器一年前在其它店面维修,然而未修复.在家中已放置一年了.本次拿过来看看,能修则修,不能修则卖了.
进入正题,开始维修:
装屏有背光,换屏同样无显,座子打值正常,1.8V供电正常,1.8V复位正常,I2C时钟、数据1.8V正常,显示供电开启信号1.8V正常,+5.7V正常, PP_LCM_BL_ANODE测13.7V,PP_LCM_BL34_ANODE测8.3V,找ID板测试PP_LCM_BL34_ANODE是在11V左右,果断换掉U4050芯片,装屏测试显示恢复正常。至此6SP无显维修完毕!

网友:
高手在民间,都 是高手,谢谢分享,每次多看看多掌握一点呵呵

网友:
迅速,简洁,有力,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赞哦

网友A:
像这种问题应该先量背光组织,更快

网友B:
手机的问题不是有背光无显示吗?怎么换背光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问题应该先量背光组织,更快

这个是有背光的哦,一步一步稳稳的搞

网友C:
ID板对照修机好方法,想问下楼主是不是备了很多料板还是备的芯片,我往往是差出问题没芯片订货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ID板对照修机好方法,想问下楼主是不是备了很多料板还是备的芯片,我往往是差出问题没芯片订货好麻烦

6-7P的料板和ID板都备全了的,没这些咋干活啊

网友:
思路很好胆大心细学习了。。。。。。。。。。。。。

网友D:
1.8V供电正常,1.8V复位正常,I2C时钟、数据1.8V正常,显示供电开启信号1.8V正常,+5.7V正常, PP_LCM_BL_ANODE测13.7V,求教测量这些电压数据是怎么知道在什么位置测量的

网友:
这时序 思路很好胆大心细学习了。。。。。。。。。。。。。

网友:
手工不错,一般在处理器后面的芯片我都是用电摩抹掉

网友E:
这个问题说的不够详细吧。你说有背光 怎么最后修的是换背光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说的不够详细吧。你说有背光 怎么最后修的是换背光IC.

灯控IC故障也会导致无显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8V供电正常,1.8V复位正常,I2C时钟、数据1.8V正常,显示供电开启信号1.8V正常,+5.7V正常, PP_LCM_BL_A ...

大哥,看电路图和点位图啊,这个不看怎么能找到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看电路图和点位图啊,这个不看怎么能找到地方,

1.8V供电显示供电查J4200第47脚,复位查J4200第48脚,I2C时钟、数据查查J4200的14、38脚,显示供电开启信号查J4200的50脚,+5.7V装屏测B面的C4004,PP_LCM_BL_ANODE装屏测B面的D4020,PP_LCM_BL34_ANODE装屏测B面的D4050,

网友G:
楼主是用的蓝锐图吗?好用吗?我也想买个,一个在考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用的蓝锐图吗?好用吗?我也想买个,一个在考虑中。。。。

我是维修宝典和猎人电子图配合着使的,个人觉得修苹果的话维修宝典比猎人和飞鹰好用一点,蓝锐图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没点理论的看了只感觉晕晕乎乎的

网友:
学习了,背光供电有问题也会引起无显示。。。。。。。。。。。。。。。

网友:
直接测背光组织,应该是能测出来的

网友(2018-06-12):
引用 网友B:
手机的问题不是有背光无显示吗?怎么换背光电源

背光升压故障也会导致无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