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微信无送话维修

楼主(2018-04-25):
测试MIC1,MIC2,MIC3均正常,MIC4所需条件的二级体值,正负送话信号\偏压电压\偏压电压信号对地值均正常,送话信号\偏置电压分别经过FL4613\FL4614\FL4615U3500,将以上电感短接,无效.
偏置电压信号经C3651U3500芯片,更换C3651,无效
拆下U3500,打焊盘阻值,均正常,更新全新U3500,开机测试,故障修复至此微信无送话维修完毕!

网友A:
测试阻值正常的话直接换U3500不就行了,这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阻值正常的话直接换U3500不就行了,这么麻烦

先易后难,写的啰嗦点方便比我还白的小白看明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先易后难,最后排查到芯片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易后难,写的啰嗦点方便比我还白的小白看明白

可我觉得短接小电感更麻烦,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搞到其它小电感,而且阻值正常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C:
看得出了楼主的理论还是很扎实的  只是不知道测mic2 和mic3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出了楼主的理论还是很扎实的  只是不知道测mic2 和mic3是为什么

开机测的,习惯性的把所有送话器都试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我觉得短接小电感更麻烦,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搞到其它小电感,而且阻值正常一般不会有问题

搞一颗小的电容、电阻或电感,1分钟内就OK了,还没风险,当然先干它喽

网友:
理论扎实,图文并茂,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期待后续!

网友D:
楼下的是猎人图纸吗?.............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真羡慕你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下的是猎人图纸吗?.............

我使的是维修宝典和猎人电子图。感觉维修宝典更好使一些!

网友:
学习啦,这个是排除外配无果后考虑的。

网友:
MIC4是用于微信送话,学习到了。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学习了   ,刚刚注册,没有下载积分。。。。。。。。。。。。。。。。。

网友:
高手啊,我们只能修复简单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