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8-04-25):
惠普4411s不开机拔过内存条,刷过bios
都没有用,电流也有点低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这板显卡容易出问题,内存金手指擦擦,换内存,不行烘显卡上BGA

网友:
加焊显卡应该好了,这款机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