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无背光快速维修

楼主(2018-04-25):
接了一台HP G4的机子,拿来让换屏,拆开一看,我勒了去
客户说自己在家里搞得,专门为此还买了一个烙铁。不过这钱是白花了。
问:“IC原型号是啥?”
答:“不知道”
问:“怎么出现的这个问题?”
答:“放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画面”
给客户说明,需要换屏,二手200,还要修板子,给他优惠算180。共380元,同意修,留下电话走了。
同行都知道,这个屏有图像无背光其实很简单,有图像,至少主板的输出没有问题。
直接换了一张上去,开始测背光供电19V正常,背光EN3.3V正常,PWM调节0V,不正常。
PWM是用来调节背光亮度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直接一坨焊锡短接PWM和EN,实测3V。
快速维修,背光只需要找准这3个重要条件,分分钟搞定。。。
我:"修好了,但是不能调节背光,要修好那个问题还要加钱"
答:”有什么影响吗?“
我:”能正常用
答:”那就不修他,就这样“
搞定收工......

网友:
屏是换了还是没有换?????????????????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值得广大人员学习

网友:
总是有以为自己动手能力很强的客户,,,

网友A:
对啊屏换了没有呢?楼主还是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啊屏换了没有呢?楼主还是很厉害

肯定换了呀,不然不挣钱呀。。。。。

网友:
都是这样该改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个没背光的改电路不好用,刷BIOS好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对啊屏换了没有呢?楼主还是很厉害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借鉴下了

网友:
真是动手能力很强  送钱的客户。。。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客户这钱才给得爽快,遇到一些不懂的还吱吱歪歪半天,说什么维修换点东西不值钱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换了呀,不然不挣钱呀。。。。。

。。。。。。。。。。。。。。。。。。。

网友:
羡慕嫉妒恨呀,好手艺,牛叉

网友:
现在基本十分钟不到拆完一台笔记本,拆机都是一回生二回熟的。

网友C:
话说 pwm 0v 会不会是客户自己把屏调暗了呢。我碰见过一个暗屏的,就是 亮度直接调了0,无背光。

网友:
那个芯片 型号是995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 pwm 0v 会不会是客户自己把屏调暗了呢。我碰见过一个暗屏的,就是 亮度直接调了0,无背光。

能调到0么,从没有试过.......我还以为如果分成3分,最低是1,最高是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