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拆机

楼主(2018-04-25):
先将设备关机,等待确定关机后用卡针取出卡托,用苹果专用尾插螺丝刀取出两颗外壳螺丝

后面步骤就要求一定的操作实践和技术了,一定要细心观察动作平稳力度适中,有风险!
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开屏,也要看屏幕完整性,我的方式是用笔刀或者刀片翘起一点点屏幕左下角耳机孔位置,用手指甲慢慢一点点划开,如果原装未拆就用风枪加热,划开到摄像头位置后加热或左右轻晃,慢慢拉起屏幕,注意屏下有排线不要拉断,也有的总成盖板已经开裂,切记胆大心细
然后用左手背顶住屏幕取下电池压片螺丝,扣开电池排线,再拆屏幕排线压片5颗螺丝,扣开屏幕和指纹排线,注意别扣坏座子,排线两横一竖。
然后屏幕放好,开始扣开三条天线和摄像头排线 音量排线(音量排线上面有压片及螺丝) 开机排线 尾插排线,注意别扣坏天线和排线座子
开始拆主板上的固定螺丝,新手可以将后置摄像头也拆掉,上面三颗卡槽位置一颗,取出的螺丝按位置大概的摆放好,然后从下面开始取主板,用镊子翘起尾插位置提起主板慢慢往后拉,这时注意主板背面还有一根天线,且刚才的三根天线注意别拉断了,还有一条开机排线也是,接头处有一个弯,很容易被主板扯断,心细一点基本上主板就取出来了。

网友:
本次所拆的机子是修过的有些压板没有,新人结合自己拆机看,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迪佛反馈反馈放假就放假放假柜体日日日

网友:
滴了哦哦呃呃乐乐哦哦浪费咯doodle,让,反而来了卢卡雷利,你,,,你可否烤肉烤肉看看看佛反馈人

网友:
感觉苹果的拆机好轻松 为什么没有vivo的

网友:
可以可以  学习了,楼主厉害感觉苹果的拆机好轻松 为什么没有oppo的

网友:
这个没拆过的得上加热台 温度五十刚合适

网友:
金币在哪里呀金币在那里呀金币在哪里呀金币在那里呀金币在哪里呀金币在那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