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照相问题维修艰难过程u

楼主(2018-04-25):
昨天接的同行机,前置摄像头可以用,后置有时能照相,有时不能同时手电打不开。能照相时显示电量低,然而实际上电量有一半,检测SWI脚阻值正常,连电脑能读出电池数据,接上充电器就变成温度高,降温才能使用,然而根本就没有发热。摄像头打阻值在正常范围内,SDA总线偏大一点。发现闪光灯IC处主板严重弯曲,又发现换过外壳的,好吧,重摔机。拆闪光灯ic, 发现掉了个空脚,打值,都正常,换一个上去,照相有了,手电还是不行。想了一下,再打值,发现A3B3C3脚与背面升压储能电容断线,补上后再装IC ,开机,手电打开亮几秒钟后变灰了,照相正常,但提示降温,然后又加粗补的线,因为这个是有大电流通过的,又陆陆续续换了几个IC,都是一样。无思路,无信心,放下。今天又来搞,发现照相都不行了,,我靠,再打摄像头座阻值,发现SDA阻值都没有了,完全断线。疯抢130度去掉座子周边黑胶,我又靠,,成片的电容电阻电感一起下来了,原来都虚了。慢慢的补上大电容,小电容不管,短接小电感后,照相终于又可以稳定了,手电任然是开机亮几秒熄火,摄像头提示降温。然后开始修温控,对比正常板子测试上面几个温控的阻值都很正常,包括正反向,二极管档,电阻档都基本无差别,蒙圈,去掉座子左上角的NTC和电容,无用,仔细查图纸,再去掉通往闪光灯IC的NTC,无用,再去掉前端NTC,R1308,C1359后,我想应该可以了吧,开机测试,TMD竟然真的就好了,然而正反向阻值,二极体值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背光也是滤波电容不行屏幕亮一下就灭或者闪得不行

网友:
厉害了 我的老铁...................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膜拜你的技术!!

网友:
有时候  修机也讲运气~~~ 但是,思路必须要正确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收藏待用。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是好人啊,先收藏。

网友:
对于CPU旁边的原件我不敢用风枪,怕出事啊!!!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万般折磨 不过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