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540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8-04-25):
版号:la-9031 REV:1.0 机子同行拿过来一开机0.65就滴滴滴的响然后掉电。经检测原来是接硬盘供电的那条线有问题,直接电源剪一条换上就好了,这个是通病,已经修有两台这样机子的问题了

网友A:
是通病 有时还会烧转换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病 有时还会烧转换管子

有通病就是好啊!应该是主板到硬盘的供电线内部短路引起的问题吧!

网友:
放张图片看看就好了,供电线应该不会细吧?

网友:
谢谢分享,多多向大家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有时开机的时候还能听到硬盘附近有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