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50双显卡版本维修求助

楼主(2018-04-25):
开机看视频,浏览网页都正常
furmark开着烤鸡也正常跑

但是一开游戏就瞬间关机或者过几秒关机
开鲁大师的温度检测那里也一样

系统,温度,内存,硬盘,cpu,电源适配器,这些都排除了

bios也刷过

那剩下主板上哪个电路问题吗?

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可能 电压不稳。。。。。。。。。。。。。。。。。。。。。。。。。。。。。。。。。

网友:
南桥,北桥,我有台机器进系统1一2分钟就掉电,换了南桥,加焊北桥,解决

网友:
CPU供电的330电容可以换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这个通病的,电压不稳。。。。。。

网友:
这款好像我加焊显卡好过……………………但加焊要小心……。容易挂

网友:
显卡供电的几个330滤波电容看看,那里坏了会引起这种不定时掉电

网友:
好的,多谢楼上各位

电容我看看,要加焊的话就放弃

自己没BGA,让同行加焊下手续费得100多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比较容易虚焊

网友:
Y450通病了  显卡的供电小板的电容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