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700-15ISK笔记本USB口替换

楼主(2018-04-25):
机型: 接修联想小新700-15ISK笔记本,看生产日期16年4月生产(机型图片忘记拍了)。

故障:客户反应右侧两个USB3.0接口连接键盘鼠标都不好用。

原因:拆机观察明显能看到有金属片塌陷 ,上边U口直接鼠标不亮灯,下边U口亮灯无数据,由此

判断接触不到位造成USB设备不起作用。个人感觉应该是USB母座设计或者用料问题2年左右的笔记本金属片就能塌陷,做工真

是差劲,不过要是批量出现也是维修人员的又一福音。(这种情况3.0设备应该是可以用的仅仅是2.0金属片下陷了)

维修:机型比较新,而且还是3.0USB母座,找出USB3.0母座的备件找了半天有相似的没有一模一样的。找到两个类似的稍微

动下完全可以通用。( 把焊接主板一端的两翼掰平与主板平行就可以)

故障很简单高手飘过,发此帖方便各位同行找配件,该机型USB3.0接口用这款完全可以通用 ,备件不纠结,*宝上有很多,参照

图片找就可以了。顺

便读出BIOS,是25L128芯片,论坛有该程序就不上传了。

网友:
你这是多少钱?我怎么很少碰到这种?

网友:
挣到钱就行,现在机子越来越少。。。。。。。。。。。。。。

网友:
USB口改造下焊接牢固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只能刷刷BIOS,换换口了,没有太多维修的地方。

网友:
现在偷工减料   质量更不用说了!

网友:
联想这质量真的越做越差,这这么新的插口就容易坏!

网友:
渣想也是快倒闭的节奏了,做工用料越来越差劲

网友:
你这边换这个接口可以收到多少钱?同行的话,我们只能收个80元。

网友:
可恶的usb母头型号就是多 大家都相互不一样 更换太麻烦了 20的还好说 30的没有料板 发接口吧 很难发到相同的

网友:
改装USB可以的  一般很少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