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0C安装独显驱动后进系统蓝屏维修历程

楼主(2018-04-25):
联想Y50C安装独显驱动后进系统蓝屏。重装系统刷BIOS这些过程就不多说了,只说些重点的,跟客户报价同意后订显卡芯片,芯片型号216-0866000花了180块回来换上故障依旧。然后发现显存打有黑胶有爆锡可疑,重植了上面的4,下面的4没有黑胶就不理它,奇怪的是上面的4有一是没有黑胶的,也正是这点为后面的判断提供了些思路。重植完后开机可以进系统,独立驱动也正常,可是跑3D测试花屏。到此就进入虐心维修,是新换的显卡有问题还是显存坏呢?想到上面的4个有一个没有黑胶说明此板曾经返厂换过一颗显存,显存故障率高过显卡,于是就一颗一颗的换测试,功夫不负有心人换到1号显存后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换的真不少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都是经验

网友:
真的。这个要是我。,早不知道怎么修了,。丢一边去了

网友:
换显存就是烦人,上次一个Y430P的我换到第七颗才好,运气那叫一个差

网友:
现在的显卡不爱坏 显存可以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一般都直接放弃了,修复稳定性也不一定很好

网友:
显存到现在还没换过都是重置,一颗一颗换太磨时间了哎

网友:
我遇到过显存坏了的。。。。。。。。。

网友:
确实是 一般人早放弃了把  显存难搞啊

网友:
厉害了   我就放弃了

网友: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中,遇到怀疑显存都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卡部分容易坏,都拿去保修的!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个显存的黑胶不太好弄,手工杠杠的

网友:
不知道工厂是怎么测试某一颗坏的呢 软件?

网友:
楼主真的好耐心,遇到个1次。再也不换了。直接换板

网友:
之前一个苹果花屏 换显存给我快搞死了

网友:
楼主牛人。要是我们这种一般的技术 的,肯定不知道从哪里 下手了。

网友:
装W10吧 进系统把驱动更新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