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键盘报错 PCB

楼主(2018-04-25):
SL410K 键盘报错 PCB 漏电   割线解决    机器 接到 手 就键盘报错  以为是键盘 问题 拆掉 键盘 故障一样   看了下主板EC到键盘接口 有一组排阻  拆掉也不行  没办法 换个EC 在试试吧 连BIOS 一起刷了吧  歇逼 还是EC BIOS 排阻 都整过还不行  我大概猜到是什么问题 PCB    一组一组量呗 阻止正常 在量电压 发现有一组MX5  EC 63脚 只有1V  果断翘起EC 63脚   在断掉中间的线  直接 接到键盘接口上面  测试OK

网友:
要是我估计要买个键盘了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学到了

网友:
很经典的键盘的维修思路,已经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
内阻测试一下看看了,应该能发现出问题

网友:
要是我量到阻值正常估计就要换键盘了,我都还没量过这个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