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台式机要清CMOS才能开机

楼主(2018-04-25):
前几天接一个战神G50的台式机,来的时候按开机键风扇转十几秒就停了,等一下它自己又开始转,这样周而复始。
拆下来量各供电都有,先刷BIOS再说,论坛里下一个不行,到富士康网上一看,B85的BIOS有五、六个,下到第三个可以亮机了,但风扇狂转。这都不要关键是每次关机后下次开机一定要清CMOS才行,还有三个BIOS没下载下来试,懒得下了,直接改了下开机线。就是每次都要按下F1,不影响使用。好几天了都没回来找麻烦

网友:
嘿嘿 不彻底的维修啊 不过这样也行 顾客认可就好   估计再努力一下 就解决了

网友:
话说每次都要按F1 也是问题

网友:
明显的COms相关电路有问题,怎么不修好它呢%%

网友:
这样也能交差,好运气,应该不能找到,就是花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