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8-04-25):
今天找万老师领的一块板,上电电流正常,装屏不显示,用强光照的一下看见苹果图标,仔细观察主板,发现座子有腐蚀,打下阻值OL断线,用烙铁350度加风枪200度直接烫下来,新手最好不要用风枪300以上吹,防止a9上盖裂掉,拆个料板座子,装上成功亮屏,维修到止结束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在下学习了!多谢!!!!!!!!!!!!!!!

网友A:
我吹座子一般就用风枪,风枪加烙铁我不会,烙铁会不会把座子烫坏?

网友:
修手机,特别是修苹果手查,细心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吹座子一般就用风枪,风枪加烙铁我不会,烙铁会不会把座子烫坏?

座子内角己经腐蚀不见了,直接更换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吹座子一般就用风枪,风枪加烙铁我不会,烙铁会不会把座子烫坏?

他是怕A9被吹鼓,自创的手法。如果A9吹鼓他又不好过了。

网友:
都是直接用风枪吹的 两个一起用还真没弄过

网友:
有时候U4020坏的比较多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在下学习了!多谢!

网友(2019-04-25):
又是万老板学生

网友:
焊下来感觉不麻烦、焊上去总是得弄半天...

网友(2019-05-26):
666   很不错的技术  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