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下,一块英业达的板子,cpu没供电。

楼主(2018-04-25):
26脚--5v
29脚--4.6v
31、32脚--0v
33、34--3.3v
2脚--1.7
vbat-cpu--19v
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了?不出电压,插上CPU Q1406的s极对地阻值只有10多,不插有80多,正常吗?LZ小白一个。

网友:
换芯片呗

网友A:
有示波器可以测量下上管G级波形确认一下,没有的话根据测量的情况,应该正常

网友B:
示波器测试一下MOS管有没 有波,下一步就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试一下MOS管有没 有波,下一步就换芯片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可以测量下上管G级波形确认一下,没有的话根据测量的情况,应该正常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