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y40-70 ec带不带程序问题

楼主(2018-04-26):
联想erazer Y40-70  板号la-b131p

机器是客户自己带电换固态不开机,拿来通电电流0.2几明显短路。查电路3vldo短路。烧机ec发烫ec型号ncpe288naodx.看图纸ec下面挂的有bios,觉得ec本身应该不带程序手上没有现成客户又着急用电脑,所以保险起见定了剪板ec,顺便也买了全新的的ec

ec到货之后直接上了全新的ec自动上电两次之后亮机,以为这就完事大忌,看来ec不带程序,其实不然,整机装好之后,开机发现风扇狂转,win10系统也进不去提示系统错误,需要修复(当时以为这个应该是系统坏了)。风扇狂转肯定不对,仔细检查两边ec焊接没有问题,决定换上剪板ec,装好测试风扇不狂转了。进系统也不报错了,看来这个ec确实是带程序的。因为手上正好有刷288ec的rt809h和转接座,就备份了剪板ec程序。为了进一步验证。我将之前换换上风扇狂转的ec刷了程序上,开机所有的一切都正常。下面献上备份的ec程序。

网友:
ec程序在这里ncpe288na0dx

NPCE288 la-b131p ec.rar

网友A:
楼主这个座子链接有吗 急需一个 。。。。。。。。。。。。。。。。。

网友:
楼主刷ec工具够齐全的啊连这种npce的ec都能刷,我都没见过这种座子

网友:
淘宝上卖的芯片如果带程序,一般客服都会告诉你

网友B:
淘宝上买的多是剪切的。。买1个不行,,还的买几个备用

网友:
                楼主大公无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的多是剪切的。。买1个不行,,还的买几个备用

设备其他的都能刷288 388这些ec,没在市场定配件不方便,有的现场就能刷了 不用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座子链接有吗 急需一个 。。。。。。。。。。。。。。。。。

有我发给你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fpq9cr48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座子链接有吗 急需一个 。。。。。。。。。。。。。。。。。

发了好几次不好意思,下面有个截图按截图搜一下。另外这个仅限809h才能刷,809f是刷不了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post&action=reply&fid=50&extra=page%3D1&tid=1147211&repquote ...

链接要审核不一定能过,怕是搞推销吧 按这个淘宝搜一下,有店铺名字。

网友:
看看先 ,大神 膜拜

网友:
现在500P 600P都放着吃灰了

网友:
厉害啦,给你加分,现有的回复都要30个字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带的吧。。。。。。。。

网友(2019-12-03):
好经验   以后遇到就好修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