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艰难维修

楼主(2018-04-26):
客户拿来联想Z500笔记本,说是不机。当时没有时间看就给客户开了个维修单走人。晚上有时间拿出来维修,插电,电流一下子达到5A电流。这是大短路,想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拆机一看确实充电电路的一个P沟道的管子开路了。 心喜这下捡到了,分分种的事就能,收钱了。取下管子,拿表一量。心也凉了,后极还是大短路。开始测量各大主供电,发现CPU主供电大短 ,这板子一坏就很容易烧CPU的。开始暗暗的担心CPU了。由于没有三代主板可测CPU的好坏,只能硬着头皮修短路了。发现CPU所有的330大电容都是开路的,一个个的换之。结果换了还是有短路,后来发现CPU供电的一组N沟道的场管击穿了。没有一样的就找了个同型号的代换。 测量发现短路点取消了,这板子到这里感觉有救了。决定通电,发现电流上来了,0.45,0.6到1.1然后再掉到0.75就不动了。这就头大了,不会是CPU真的坏了吧。通电测量CPU的供电,19V正常,0.7V正常,1.1V也正常。那为什么电流就上不去了,这机器要亮机电流最 少也要在1.2V左右才能亮机的呀。开始量CPU供电芯片NCP6132A的各条件是否满足。发现有一组芯片供电没有出来3.3V没有出来(面对芯片的又边第一个电阻)另一角有3.3V。按理说这两头都得有3.3V才行呀。决定更换这个NCP6132A芯片,更换后通电,电流上到1.2再到0.85跳到1.5亮机了。 好了之后再想想发现多走了弯路,CPU的所有330的电容都坏了应果断换CPU供电芯片,到此修机完成,机器测试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系统供电,5V和3V。你说的是系统供电3V没有出来吧

网友: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想表达什么,是不是CPU供电IC端拉低3,3V?
上拉电阻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