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笔记本型号INSPIRON3420

楼主(2018-04-26):
一台戴尔笔记本型号INSPIRON3420没有声卡驱动,电脑右下脚没有图标。下载驱动人生安装不了声卡驱动
是不是声卡驱动不对,请教下各位师傅

网友:
无适配驱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去戴尔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戴尔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试了不行,还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不行,还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你是根据型号找的驱动吧,如果不是软件问题那么只能试试看硬件。

网友C:
你装的什么系统啊,独显驱动也没安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装的什么系统啊,独显驱动也没安装啊。

这两都没有声卡驱动,这都 是信版本,64位32位的,戴尔笔记本为个么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都没有声卡驱动,这都 是信版本,64位32位的,戴尔笔记本为个么装不了

师傅看看有那里有什么操作不当,在为里谢谢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