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svchost.exe 为什么会占用那么多 CPU?

楼主(2018-04-26):
查了下资料,有人说可能是中毒,但我的电脑经常杀毒并且更新病毒库,也每天优化。有人说是windows的核心进程,停不掉,可是我什么都没干,它就站了四分之一以上的 CPU?这也太离谱了吧? 更奇怪的是,我在任务管理器中竟然看不到这个进程?! 请问: svchost.exe的真正作用是什么? svchost.exe为什么会占用那么多CPU? 在不更换操作系统不加装SSD的情况下,怎样降低svchost.exe占用CPU的比率,使电脑运行得快一点?

网友:
2014.6.21第二次更新

受到诸位的肯定,受宠若惊。本人也是在日常使用中对其有些了解,对这方面较为感兴趣而已,因此权当抛砖引玉。如有错漏,还请指正。

首先解决你在任务管理器中看不到该进程的问题。如下图所示:

需要选中下方的”显示所有用户的进程“才能看到多个svchost.exe。

究其原因,是因为svchost.exe的全名是Windows服务宿主,不是用户进程,而是用户名为SYSTEM、LOCAL SERVICE或NETWORK SERVICE的系统进程。

所谓服务,指的是保障系统正常运行的一系列底层与后台任务流程。svchost.exe作为其宿主,通过调用不同的系统模块,执行不同的命令行来执行不同的任务。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空壳,通过外部的,模块化的,分散化的内容来发挥作用。

下面来举例。通过开始——运行——services.msc可以打开如下图所示的窗口,即为系统提供的管理工具(家庭版系统中可能不存在该文件):

随机打开一个,例如下图所示:

注意可执行文件的路径及其后的参数。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并非所有服务都通过svchost.exe来执行。如下图: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Windows下的服务通常来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并非完全不可或缺。svchost.exe也不例外。

我的结论为:当svchost.exe长时间占用大量CPU时,一定说明系统出现了问题。

具体的排查方法,可以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 在任务管理器中找到对应的svchost.exe,如下图所示:
  • 点击右键,选择“转到服务”。例如下图所示:

  • 根据服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根据情况选择结束进程或进行下一步分析。具体分析工具可以选择百度搜索,也可以手动使用Process Monitor等工具进行占用分析。具体原因可能多种多样,无法给出统一的答案,很可能分析半天仍没有头绪。这也正是很多情况下,长时间的分析并不如重装系统来得有效的原因。
  • 总而言之,一般来说,问题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长期读取某一个文件,造成死循环,导致CPU占用率较高。我遇到过Vista下长期读取hosts导致资源占用过高的情况。
    其二,网络资源占用过大。这也是最常见的原因。这与DNS、网关、局域网状况等有多方面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其三,其他问题。其实这部分我说不出来……简而言之是各种其他千奇百怪的问题,这种情况下,重装系统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 我们需要记住,解决一切计算机问题的主要原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无法对问题表现相同的的问题提出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下手,对个别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svchost一直保持高占用,电脑启动很长时间内都卡得没法动,有时候又是正常的。根据PID查到一大堆服务(如下图),要怎样才能继续挖出到底是哪个服务的问题呢?

网友:
服务管理嘛…
题主把杀毒软件卸载估计就没事了

网友:
windows所有的服务都是svchost在跑呢怎能这么随便就说中毒。这个进程干了本来一百多个进程的事情,我觉得26%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楼上没有人说到点子上, svchost.exe只是一个服务的宿主, 通过他你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服务占用了你的CPU. Windows 7之后有个神器, 叫资源监视器.
通过任务管理器打开 或者 通过小娜搜索打开.

然后看看以下图片:

就能知道是哪一个服务占用大量CPU了.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排查方法.

我发现大部分情况下, 是wuauserv 也就是Windows Update服务占用大量CPU的.

网友:
题主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之前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更换的系统(很多需要破解的软件,十分不想换//(ㄒoㄒ)//)。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每当更换上网方式或无线网络不稳定时,这个进程就很占据几乎100%的CPU,电脑卡到爆!(就算不上网,每次开机也是,得大约5-10分钟才能释放CPU)求助多名高手,无果。。。最终还是换系统了。。。
首先,你需要显示所用用户进程,然后你会看到进程中是这样的: 图中可以看到,有多个svchost进程,占用很大的内存。(这是目前我电脑的状态)
当时在网上找过很多资料,下面这个最靠谱了,但我的电脑似乎少了Automatic Updates 〒_〒
首先检查系统服务的状态。
1. 点「开始」–>「执行」,输入「services.msc」后按「确定」。
2. 在服务「Automatic Updates」上点二下。//在我的电脑中没有Automatic Updates此项
3. 点选「登入」页签,确定登入身分为「本机系统账户」且「允许服务与桌面互动」"没有"被选取。
4. 确认服务已在目前的「硬件设定文件」中被启用,如果没有,按下「启用」按钮。
5. 点选「一般」页签,确定「启动类型」为「自动」,然后按下「启动」按钮以启动服务。
6. 对「Background 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 (BITS) 」服务重复 2 ~ 5 的步骤。
二、接着重新注册 Windwos Update 的组件。
1. 点选「开始」–>「执行」。
2. 输入「REGSVR32 WUAPI.DLL」后按 Enter。
3. 当看到 "DllRegisterServer 在 WUAPI.DLL 成功" 的讯息后按下「确定」。
4. 重复上述步骤重新注册下列组件
REGSVR32 WUAUENG.DLL
REGSVR32 WUAUENG1.DLL
REGSVR32 ATL.DLL
REGSVR32 WUCLTUI.DLL
REGSVR32 WUPS.DLL
REGSVR32 WUPS2.DLL
REGSVR32 WUWEB.DLL
三、最后清除可能已损坏了的 Windows Update 暂存目录。
1. 点「开始」–>「执行」,输入「cmd」后按「确定」。
2. 在命令提示字符中键入以下指令。(若出现错误讯息请先重开机后再报执行一次)
net stop WuAuServ
2. 点「开始」–>「执行」,输入「%windir%」后按「确定」。
3. 找到「SoftwareDistribution」并更名为「SDold」。
4. 点「开始」–>「执行」,输入「cmd」后按「确定」,并在在命令提示字符中键入以下指令。
net start WuAuServ
四、大功告成!

题主可以试一试此方法,可能某些.DLL加载失败,下载重新加载即可。

网友:
看了几个回答居然都没看到正确及正常的解决方法。
当然,这个方法很简单。
把自动更新彻底关闭,再重启一下就没问题了。
彻底禁用windows更新检查后的svchost.exe资源占用是这样子的。
原因可能在于,windows在更新系统补丁时会将当前正在运行的系统数据放到内存里,这样系统就可以愉快得更新了。越是发行日期早的windows系统镜像在第一次更新补丁的时候svchost.exe进程内存占用越大。

网友:
windows update导致的。

解决方法:找到C:\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DataStore\DataStore.edb这个文件,你会看到这个文件很大很大(我的发生问题之前是一个多G),据说正常情况下这个文件大小应该在几兆。好的,删掉它(我直接用360粉碎了它)。OK,问题解决。(还不行重启一下)
不过这个有个缺点:windows无法查看update的更新历史。无所谓啦~  反正解决了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删完,直接进入服务把自动的win update 改为手动

网友:
说一下我遇到的情况和问题3的解决办法:
我的win7其中一个 svchost.exe 占用CPU 50%,
查了一下,网上各种说法。

打开任务管理器,选择这个占用高的进程,右键选择转到服务,会发现进程指向了很多服务,怀疑是windows updater负载高,关闭该服务,CPU使用率立马降了下去。
【打开控制面板,启动windows update,CPU使用率立马飚升上来。】

网友:
为啥都是讨论svchost占用CPU呢,我的电脑没占CPU,但是占用内存从几百M开始几十M的增长,就像内存泄露一样,我32G的内存也扛不住这样一直增长啊。。。

网友:
是不是其它的什么插件造成的?

网友:
我最近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弄了好久才解决,希望下面的答案对你有帮助。但讨论的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具体情况还请具体分析。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WIN7 64位系统,任务管理器中svchost.exe老是在后台加载刷新,导致电脑窗口频繁失焦,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挺好的电脑一开机CPU就占用了20%连浏览网页都变卡了,这种情况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开始我太懒了没太在意,手动结束进程就解决了,但每天开机这么关一遍太麻烦了,于是在网络上找了好多类似问题也都试过,最后得出我机子的问题是中了一种MpKsl 病毒!

       svchost.exe如果个数不多,略微占内存,那是正常的的,系统服务需要占用内存,如果是CPU,你看看它是一直占这么多,还会一直加载新的svchost.exe这时候就要怀疑是病毒了。
      MpKsl 病毒它的特点是:一旦连接网络就产生很多用户名为administrator的svchost.exe进程。而且我查看了svchost.exe的文件位置正常,但是在任务管理器中它的PID没有对应的服务,并且不断的产生新的svchost.exe,在后台访问网络,占用网速,cpu,内存,并在产生新的svchost.exe过程中在后台刷新,使大家电脑窗口频繁失焦,对打字看网页都影响很大。
      网络上针对也有很多这解决类型的办法比如:删注册表方法、删文件方法等,但都挺麻烦的,对于像我这种懒惰的人来说,最简单的办法还是用360的系统急救箱,打开使用深度查杀直接帮助你无脑干掉这个病毒,清理病毒留下的痕迹,几分钟搞定!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占用26%是内存还是CPU(最开始说是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存,后来又说占了好多CPU)。如果占内存多,那是应该的,系统需要占用内存呀!如果是CPU,你看看它是一直占这么多,还是某一会占这么多。win在什么用户程序都没有开的情况下,CPU占用不应该这么高。你可以看看,是不是系统在更新?

网友:
路过看看,我是来打酱油来的,看着你们也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不错的帖子!介绍的知识和方法非常有用。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