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1.1V待机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8-04-26):
师傅们AMD有个1.1V待机是线性稳压还是运算控制MOS降压的呢
AMD

网友:
1.1VDUAL电压吗?这个一般是IO提供的待机电压 进8脚芯片 然后用8脚芯片输出1.1V给桥的待机电压 都大同小异

网友:
啥牌子的板子,一般同品牌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