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4-26):
6代不开机维修
迅维的同学从福建发过来的,讲6代干了多个件后,0-80跳变,可能把CPU吹挂了。
开始维修:
到手先上电测试,触发:0-30-80-0-30。。。跳变,测量一下I2C0总线对地值正常,上电测试I2C0的电压均为1.8V。先易后难,继续排除I2C0总线相连的元件。I2C0总线一共通向五个芯片,U1700USB管理)、U1501(显示供电IC)、U1202(主电源)、U1502(背光升压IC)、U0201(主CPU)。
拆下U1700更换无效,
拆下U1501更换无效,
拆下U1202更换芯片重植后,电流跳变正常,开机了。
接屏幕,开机无显示,短接FL2024FL2025FL2026无效,更换U1502后显示正常。
开机测试,无前摄、无后摄、无闪光灯。查条件,无2.85V供电,从FL1104PP3V0_PROX)飞线至C1193,开机再测试,前摄、后摄、闪光灯均已正常。
开机再测试功能,无铃声。接耳机有声音,U1601焊盘对地阻值正常;U1601更换了3个无效;L0604两端4.2V更换无效;C1603C1648C1642更换无效;C1603测量4.2V更换无效;C1629C1640更换无效;R1601R1602更换无效;C16091.8V正常,AP_TO_SPKAMP_RESET_L值正常,J1817值正常更换无效;壳总成更换无效,I2C1时钟数据的1.8V正常,CPUU1601的主时钟中间的电阻R0311两端阻值正常,短接也无效。思索再三,将U1601L0604C1603C1648C1642C1603C1629C1640R1601R1602C1609J1817R0311全部干了换新重植,依旧无效。
再将U1601取下仔细查焊盘对地值,经过多次打值,F7脚时而600,时而500,拆个ID板量一下,数值为500,而这个脚位AP_TO_CODEC_XSP_I2S2_DOUT是直通CPUP33脚,
最终确认为CPU虚焊,将CPU重植后,故障解决!至此,该机维修完毕!

网友(点评):
I2C0总线1.8V通过上拉而来,电压正常,为啥还去拆U1202,还是贴子内容写错了

网友A:
一波三折呀,手工不错,向楼主你学习呀,干了那么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波三折呀,手工不错,向楼主你学习呀,干了那么多芯片

件儿干的有点多,还是搬板更稳定一些

网友:
思路清晰,在下佩服!在年轻个十岁一定去给你当徒弟!

网友:
您今日还能上传 7 个文件 或者 总大小 183KB 以内的文件明天再发下一贴吧

网友:
牛比,确实牛佩服,,。。。。。。。。。。。。。。。

网友B:
思路清晰,很有耐心啊,,,        ,,,,,,,,,,,,,,,,,,

网友:
这得修多长时间,楼主厉害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牛逼。我有这个技术就等着收钱了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没有高超的手艺是没有法的哟。佩服。

网友:
楼主手工很好啊,还有耐心足够,这么多问题都搞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很有耐心啊,,,        ,,,,,,,,,,,,,,,,,,

      思路都是逼出来的

网友:
感谢兄弟的分享,让大家都学习了一把

网友:
兄弟牛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都是逼出来的

迅维老师教的好啊  感谢徐老师张老师:daxiao:

网友D:
语言简洁,看的我大呼过瘾,楼主真是技术好,让我见识了真正的修机高手,这个机器恐怕修了好久吧,疑难杂症还有如此耐心。
虽然同学说他可能干挂了CPU,你还是先易后难的思路修机、给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语言简洁,看的我大呼过瘾,楼主真是技术好,让我见识了真正的修机高手,这个机器恐怕修了好久吧,疑难杂症 ...

这个破机器从修到完成一天。

网友:
高手啊,什么时候能到你这水平。。。。。。。。

网友:
。。。。。。。。。o是我们直接搬板懒得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