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白屏不显示

楼主(2018-04-26):
1 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在90-115左右跳变,强制DFU刷机完成后故障依旧。
2 直接测量J2019显示接口连接座29脚的1.8v供电没有,打值29脚相关电容电感正常。顺便把MIPI总线的值也正常,还是先解决1.8v供电。
3 通过点位图找到一个比较近的1.8v供电pp2510.
4 撬掉与29脚相连的FL2027,相连脚一端与pp2510飞线,再用绿油固话好。
5 接上屏幕开机,手机恢复正常。

网友:
说的简洁了,看不懂,说的通俗点,小白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