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 1.1不出Scpu供电

楼主(2018-04-26):
技嘉Z77的板子,前面供电都正常,死活不出CPU供电哦,pwrok  drampwrok   procpwrok都正常,cpu芯片换了,BIOS刷了,cpu是好的换了2个CPU,SVID没波形,只有1.05V,求思路

网友:
驱动芯片有换吗 连接VTT_EN的那颗

网友A:
IO的检测电压VIN 是否都正常 。。。12v 5v检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检测电压VIN 是否都正常 。。。12v 5v检测电压

正常

网友:
还是找那些芝麻三极管的问题把! 一般都是那个地方呀。

网友B:
这个应该是ISL95836第19脚,VR_RDY的PG没有导致的

网友:
cpu得到时钟没有?cpu有没有得到Vddr3? 此款供电芯片没有预设电压,当cpu得到DRAMPG PROCPG 后,自身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后才可以发出SVD SVC ALERT给供电IC

网友(2018-09-21):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ISL95836第19脚,VR_RDY的PG没有导致的

PG是CPU供电出来以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