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刷机报错-56,适用所以苹果带NFC手机

楼主(2018-04-26):
IPHONE6刷机报错-56,很多人会碰到手机正常用的好好的刷了一个系统就刷不过报错-56,今天我就来说说另类-56的维修
一般刷机报错-56有两种问题, 一种是摄像头故障引起的,这种在实际维修中很少碰到,一般更换像头,测量像机座子阻值一般
就可以解决,这个不做过多讲解,我们今天主要讲NFC电路引起的刷机报错-56.
1第一种是供电芯片造成的问题,一般主要见于进水机器,进水导致供电芯片烧坏,一般建议更换。
因为这个芯片是PP_VCC_MAIN直接供电,也会造成待机漏电,小电流,很多人小电流整个主板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小电流是哪里没电
可以考虑这个IC.
2第二种引起报错-56的是NFC芯片本身,一般多见于摔过的手机,多数是摔 的主板虚焊,这种可以加焊,重值,实在不行更换NFC芯片即可。

3下面我们今天重点说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还是NFC芯片,很多人换过供电芯片,换过NFC芯片,甚至大电源都换了还是刷机报错-56
这种还是大家没仔细查原理图,这仲情况很多是NFC和CPU通迅的点断线造成的,所以不管你怎么换芯片,还是解决不了。
来看看图

是不是你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呢,在这里顺便爆个料,如果CPU虚焊NFC地脚没有阻值还有个偏方,就是刷机的时候按住CPU刷机,可以不折CPU,但
就是一点手酸而且有点烫。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希望能帮到大家。谢谢

网友:
好吧,我自己来坐沙发。。。。。。

网友:
好帖子没人顶我顶!!!!!!!!!!!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这么好的文章,非常感谢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这么好的文章,非常感谢 感谢版主分享这么好的文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