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17-F2U 原机 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18-04-26):
   机器型号:F117-F2U  ;I7 -7700HQ/8G DDR4/1TBHDD/GTX1050 4G GDDR5/INTEL AC3168; 板号:GH5KNX1 MB REV 1.0

u8 GD25Q20_.zip

网友(2018-07-26):
这个EC的程序正好用上了,感谢!!!!!!

网友:
这个是8M的文件,不是EC,不含EC的程序

网友(2019-01-15):
U8是EC U30才是8M 这发的到底是什么

网友:
刚好手里有这个机子编程器自己读的U8的EC BIOS 。

GH5KNX1 MB REV 1.0 U8 EC 自读.rar

网友(2020-07-14):
到底是哪个  bios

网友(2022-05-07):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神舟机械师F117-F2U笔记本 板号:GH5KNX1,故障现象:插电大短路,不能触发。拆机发现Q8Q9(EMB12N03H 30V70A)烧糊,用SM4503NH 30V80A代换上去还是短路,烧机法烧出C1297 C1378  25V22UF短路拆出不用。插电开机能进系统显示了,但是左边风扇不转,其控制芯片U14 APL5607A测得数据:
1脚VEN开启:4.77V
2脚VIN供电:5V
3脚风扇输出:1.49V(正常为2.5V)
4脚VSET控制:1.5V

分析3脚风扇输出不正常,果断更换一片APL5607A,插电开机风扇转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二极管档测电压电阻上来共享。

网友(2023-05-18):
这是U30吗?下过的大哥们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