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V

楼主(2018-04-26):
P8Z77-V rev1.02那位兄弟碰见过usb都按不了

网友:
这显示是什么意思谁见过.开机就直接这样显了/动都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了?......................................................

刷过了,不过刷回原来跑6363就停了

网友:
刷过了,不过刷回原来跑6363就停了

网友:
你刷的BIOS是从官网下的吗,要从好板上备份下来的

网友:
重新刷CAP格式的上去

网友:
bios程序损坏  或者你在论坛找个BIN格式的 刷进去 亮机进BIOS刷官网的CAP格式 重刷

网友B:
好的;那只能去官网看看了/你们有没有备份的啊有的发个给我咯'814039412@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只能去官网看看了/你们有没有备份的啊有的发个给我咯'814039412@qq.com

我有-V LX的 应该不能通用

网友C:
这个是以前官网下载的可亮机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以前官网下载的可亮机BIOS

不行,刷了跑6262就停了、是不是还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D:
bois芯片坏了吗 换个好的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is芯片坏了吗 换个好的试试看看

换了BIOS芯片可以显,但还是显图上那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以前官网下载的可亮机BIOS

刷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啊/有这么奇葩吗这板

网友:
提示BIOS文件不对呀,需要重新刷BIOS!

网友:
把.CAP格式的官网bios文件放在U盘,改名为Z77VB.CAP,启动,啥也不干预,看屏幕会显示什么。 顺便问问第一张图PU303元件上侧是不是有两只电阻,一处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