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易美逊24液晶数据 M24AD

楼主(2018-04-26):
易美逊24液晶数据 M24AD 好机器读取的,供大家使用,部分编程器用数据线读取不了,需要拆芯片读取。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这样的机子。以后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这边遇到易美逊的比较少,一般都是长城的多

网友(2018-10-16):
正好有一台维修,不开机。电流跑0.01

网友:
下来试试,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下载发现不够积分,只能回复几次。

网友:
看来还是的再看看是不是这问题,

网友(2018-12-24):
我的开不了机,电流0.01,下一个试试

网友(2019-02-25):
千年等一会。碰到一台,试试是不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