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通病飞线维修

楼主(2018-04-26):
联想V470,版号:LA47,故障:cpu供电(小铁壳)通病     下面县区同行送修V470一台拆开箱子一看本里面夹着纸条(就喜欢这样的客户),直接不要加电试了

直接拆机,小铁壳烧糊了都

一看烧成这熊样,cpu百分之八九十的坏了,没找到机器测试CPU,先把主板搞好了再说

烧的有点厉害啊,看了看图纸烧了的管子是集显供电

看这个样子飞线不好飞啊心想不行给客户拍照看看报废算了
现在活这么少,不修不行啊,还是想想办法整吧
不知道大家飞线是不是这样飞的

先把芯片飞线,搞上绿油紫外线灯固化好

上焊盘焊好,再飞线。。

[ attach]1693949

上点测试,电流跳变应该没问题,接上屏测试

显示了,,,太好了CPU居然没烧

运气不错,封胶

烤机测试

下午继续烤机。。。

经过烤机测试:出现进系统有彩色干扰点,和轻微花屏现象,经换CPU测试,确定CPU有问题。。。

网友:
下面这两张图片不知道为什么删不掉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 直接芯片飞9个脚的线  眼镜都快看花了

网友:
都飞成这样了,外观有点差,技术还行。。。。。。。。。。。。。。

网友:
居然CPU 没有报废哦                  。厉害

网友A:
可以可以  技术不错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  技术不错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发烫

我开了一会摸了摸不烫

网友:
改一下MOS管,应该更好飞线,方便

网友B:
估计大部分同行都修过这个通病的,不过,你这线飞的太长了啊,还有你的下管6725应该也不太好了,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这种修起来就是安逸。

网友:
这个机子坏的真多,CPU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大部分同行都修过这个通病的,不过,你这线飞的太长了啊,还有你的下管6725应该也不太好了,最好一起换 ...

想换来,但是没有了,也没有料板拆,先这么用着吧不行再说

网友:
你这个直接可以从南桥那边拉过来,更稳定,你这样子飞线十个有九个是不稳定

网友:
这机子烧集显多半都只能飞线了,CPU供电只烧了一路的话倒是可以不用。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  运气也是挺好  我修这个机器CPU一块烧坏的有很多

网友:
不管他怎么飞线吧,总之能连起里来就ok

网友C:
这款机器烧集显供电的话,CPU百分之九十不会挂.烧CPU供电的话,CPU百分之十的机会还是好的.

网友:
改造的不错 哦。有挣钱的机会就不能放过啊

网友:
板子烧成这样了,CPU居然没有坏,这个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
不过这个热熔胶不可取,这个热熔胶一热就流动,到时候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烧集显供电的话,CPU百分之九十不会挂.烧CPU供电的话,CPU百分之十的机会还是好的.

我怎么跟你相反呢,我修到的集显短路的CPU基本挂都是进不去系统,相反CPU供电的很多都没事

网友:
你就不怕上管没装好吗?敢直接管子这样装下去。我建议把管子翻上来可以直接看到管子接触点,这样很保险

网友:
这类本子,我遇到很多都是CPU 坏,基本上客户都不同意修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先和客户说CPU也坏了。不会先修主板,万一修好主板他说不修了。价格太贵。你不是白瞎

网友:
这样飞线一定要注意绝缘不敢连一块烧的都多了

网友:
厉害了,这都没挂掉U

网友:
应该用不了多久,之前有飞过,一个月不到就回来了

网友:
稳定 性怎么样,会不会返修,当时收了钱快活售 后的时候就麻烦 了

网友:
如果CPU也坏,这I5又挨两百来块。

网友:
厉害了,小白学习到了,不管怎么修,修好就是钱啊!

网友:
这运气太好了,烧成这样U还没有坏,我修到的主板外观好的U都已经烧死了

网友:
这飞线手法 我偷师到了哈哈哈
巡维出来果然都是大神

网友:
很有耐心的,不错的!支持一个!

网友:
改一下MOS管,应该更好飞线,方便 快捷

网友:
后来换CPU了吗,还是这样能用。有花点只是一时的。

网友:
这种故障CPU一般都会坏

网友:
这种管子散热很重要 飞线虽然能亮 但要注意散热

网友:
这种铁壳子很多机器少连焊盘都烧了 还是楼主厉害这给的我眼花缭乱

网友:
CPU显卡部分有问题了,换到有些机子上一样用(就是集成显卡自动屏蔽的,光一个独立显卡的) 就是CPU温度会有点高! 我试过了,都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
改造的不错 哦。工具还齐全,,,厉害的

网友:
老问题了 有好多CPU也跟着一起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