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烧穿更换后,待机电流先正常后变小

楼主(2018-04-26):
收到一块板子,白捡的。据说是开机插屏线烧了EC ,到手看EC一个洞,待机0.3,正常0.006. 3.3v短路,拆EC后不短。更换EC后待机0.006瞬间降到0.004。待机3v 5v 正常。求助哪位大神遇到过,或给个方向,不胜感激

网友A:
补充一下,能触发,电流0.236。 cpu供电貌似正常

网友B:
可能是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桥烧了....................................

我量了一下32.768 700多,千万别是桥

网友C:
开机插屏线   这是重点     屏线都连谁  直接查         就喜欢这种有线索的机器      和捡钱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插屏线   这是重点     屏线都连谁  直接查         就喜欢这种有线索的机器      和捡钱一样一样的

十分感谢。我去看看。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能触发,电流0.236。 cpu供电貌似正常

复位出来了?  查条件与时序  看下二级电压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