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无集显供电! (已经修好)

楼主(2018-04-26):
B470 电流0.7  拆下内存测试过 肯定没过内存SM总线无波形! 拆开发现无集显供电!已经有独显供电了 测量CPURST 已经1.2正常!在LPC上达不到波形!基本判断没跑吗!  BIOS已经刷过2种  换了 BIOS芯片也刷过!能不能大致判断HM65损坏!

修好了 确定是桥坏了!换了HM65的桥就OK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明显没过CPU那                    往前查查

网友:
我又去把2PG 全测了下 都OK!难道说 铁壳MOS不良  导致U供电是假的?现在是除了集显其它供电都OK  包括CPU的 电感前端都能打到波形!

网友:
过了内存后才出集显电,一旦出出集显供电,机器就亮了。

网友:
先换U 咯 2代U 容易坏 不行就考虑桥了

网友:
换过了!早就换过了 不然前面的工作白做了

网友A:
cpu集显供电没有出 南桥 blos 还有转换电压都要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集显供电没有出 南桥 blos 还有转换电压都要查一下

BIOS 搞过  CPU换过  就是说跑吗之前的硬动作都到位了,应该不存在转换电压的事了!

网友:
也不敢确定是南桥坏,但是可以换试试,集显是最后才出的

网友:
先加焊一波南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