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进水白苹果重启,怎么维修,请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18-04-26):
(无正文)

网友:
刷到19不过,考虑硬盘问题,拆掉硬盘线测量焊盘对地阻值,如果焊盘对地阻值全部正常,硬盘重置装上试试。

网友A:
用iTunes刷机试试,爱思有时到19过不去的,白苹果重启就几个问题硬盘、USB、CPU这几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Tunes刷机试试,爱思有时到19过不去的,白苹果重启就几个问题硬盘、USB、CPU这几个多,

谢谢大佬,您的话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爱思的报错不正规的用ITUNES

itunes      3194.。。。......

网友:
3194是刷机包不对,选对包再刷

网友(2018-06-15):
这种问题我好像见到过,,,不是CPU就是储存颗粒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好是软件还是硬件 有时候不要因为进水了用爱思刷机报错就以为硬件出现了问题 首先你用一根原装线再用itunes刷机且在线下载固件然后再刷机看看能不能过 如果不过的话看报错是多少 再去判断是哪里的硬件出问题

网友:
关闭杀毒软件、防火墙再刷,还有问题的话动下硬盘吧

网友:
白苹果还有可能是CPU到 码片断线

网友:
既然进水了,显微镜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好复杂  我新到小白也只能看看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
只能把所有可能可能的问题一个个排除了,字库 cpu 再看看是否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