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关于PM_RSMRST#南桥初始化复位信号的反常现象

楼主(2018-04-26):
昨天接到一个华硕的笔记本A555L,板号X555LD REV:3.6,机器通电时自动开机,能进系统,怎么用都正常,但通过电源按钮关机时关不了,按一下它黑一下屏,按一下,它黑一下,强关十几秒才能关掉,后又自动重启。或者就干脆开不起来了,随你怎么按开关按钮都没用。
    拆机后在键盘下方发现一处腐蚀的痕迹。 清理后把断线的地方重新焊接好。再测试 时发现依然有常不能开机的现象。
    通过一些测试发现不能开机时EC没有向南桥发出PM_RSMRST#信号。查时序图发现在外接电源状态时这个信号是待机时必需要有的。请看下图:   按照时序查信号时结果如下,接上电源,在不自动开机的状态下测试发现5sus_on信号是有的, 但3sus_on这个信号是低电平, 而5VSUS_PWRGD是高电平,3VSUS_PWRGD是没有的。 更别说后面的vsus_pwrgd这个电源好信号和随后的PM_RSMRST#信号。这两个信号是触发后才有的。 而在这个状态下居然能触发成功。也就是说待机状态下EC 发出的PM_RSMRST#是没有的,这与时序图是矛盾的。因为迷信信号时序图,我被这个信号坑了好久,因为它时而不能开机,我一直以为是这个信号没有是主要原因,很久才醒悟。
    今天接到一个K555L的华硕笔记本,板号是:X555LD REV;2.0.是换屏的,主板是好的,我将其拆了测试了一下,发现这个板子也是在用外接电源状态下PM_RSMRST#这个信号依旧是没有的, 触发后才发出来,3VSUS_ON 与5SUS_ON信号也一样一个没有,一个有, VSUS_PWRGD这个电源好信号也是没有的.
      所以, 大家 不要太迷信时序图这个东西,一不小心就被绕进去,出都出不来。

      我这个分析与结论到底对不对,请各位路过的高手品品,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提提,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
按开关--开启待机--RSMRST#--PWRBTN#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新款机器都这样...........

网友:
为了省电,1楼说的对。
厂家的时序图,不要全信,他们都是为了省事,直接复制老机器的。。。

网友A:
你分析得也易懂,但关健楼主你最终解决掉你开机的问题没?这一点比较模糊也

网友:
总结的不错, 华硕的时序很乱, 有时只有3V 的时候 有3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分析得也易懂,但关健楼主你最终解决掉你开机的问题没?这一点比较模糊也

关于开机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发了一个剪板的EC芯片回来,本来是板号3.6的,商家却发了个板号2.0的回来,后缀不一样,我觉得差不多,也没有找商家换,就把这个换上去了,试了两天了,没有发现异常,能正常开机关机,插入外接电源也不自动开机了。还要再试下,所以没发表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