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贴] 哪位大神有联想IH61M的刷BOIS工具?

楼主(2018-04-26):
有没有大神有联想启天M4350 主板:IH61M的刷bois工具以及教程呀?实在是没有找到,版本是4.2的!!!!急...........跪求.............

网友A:
在pe里面刷,有一些pe里面自带刷bios工具

网友B:
能进系统的话把主机号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e里面刷,有一些pe里面自带刷bios工具

OK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进系统的话把主机号发上来。

不能进系统,可以进PE的!!!!!!

网友:
用编程器刷  普通的就可以 了   。。。。。。。。。。。。

网友:
表示从来没有刷过BIOS,围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