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V4000 板号 LA-C282P REV:1.0 35v高清照

楼主(2018-04-26):
求联想V4000  板号 LA-C282P REV:1.0 35v高清照

网友:
我这个被人取了件,两个电感补上去了

网友A:
搞个图纸吧  这种东西  没图纸估计不好修。。。。。。。。。。。

网友:
这个 主板没用 图纸的,我上次 修了 老半天 才好,可惜没用 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图纸吧  这种东西  没图纸估计不好修。。。。。。。。。。。

这个没图纸的,什么都没有,35v边上上了两个电感 ,两个电阻 ,喇叭接口边上多补了电阻,只看到这五个件,其他的没看到,开机掉电应该还下了件

网友:
要哪个位置的  我正好在修这个
还要的 赶紧回

网友:
谢谢了,最后没搞好 换板了,机器在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