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蓝盘板子换到绿盘上后,不通电了

楼主(2018-04-26):
说来话长,大神们笑笑就好,轻喷。
来贵论坛之前,手上有个蓝盘通电后正常转了,但不认盘,略微摆渡下,说是可能板子有问题,都没多想,就把板子拆到机箱里,正常使用的绿盘上去,只是想着确认下蓝盘的板子到底有没有问题……
一开机,不妙,一股焦臭就来了,赶紧断电。发现蓝盘的板子已断了一根电路,绿盘盘体的一根排针,因高温融了旁边的塑料,也失去了弹性,见图:

可能当时吓懵了,又是晚上,没发现那根没弹性的针脚,装上原板子没任何反应,真就急了,又作死把绿盘的板子装到蓝盘上去,蓝盘也是没任何反应,不像绿盘有烧焦味。
惴惴不安入睡,第二天白天,把针脚尽量掰正,弹性恢复不了,怎么折腾绿盘都是没反应了,单独插上板子,主控也是没了温度,电脑bios自检不会卡住,很流畅直接进桌面。

跑到X宝买了块同号的板子,但卖家却发了块后缀不一样的过来,原绿盘的板子没bios芯片,集成在了主控里,他发来的却有,想想发都发来了,退货前至少检测下电机到底是不是好的,就只插上了电源线,数据线没插,有电机想反复努力启动但是又作罢的声音。

啰嗦一堆,也是尽量还原作死的过程,泡了2天论坛,目前是想着找块完全一样的电路板,然后找个师傅把主控换上,因为不会判断原电路板问题出在哪。实在不行也就死心,只能找本地数据恢复了,想着盘体目前还是好的吧,数据谈不上多重要,但价格合适的话,还是可以尽量恢复买教训了。
想问大神们,还有什么更可行的建议吗,跪谢了:kuqi:

网友A:
你这个一定要换板,一样的板,把主控一起换过来,你是专业的不要乱搞吗,主控烧了,你就麻烦大了。

网友:
不要想什么都不花钱,不花钱能有好结果吗

网友:
细心点好   一般板子一样 调换BIOS都能搞

网友:
不一样的硬盘  电路设计的也不一样    怎么能互换呢

网友B:
不一样都敢换, 还好不是客户的硬盘吧

网友:
不专业还是别尝试了,数据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一定要换板,一样的板,把主控一起换过来,你是专业的不要乱搞吗,主控烧了,你就麻烦大了。

来贵坛之前啥都不懂,只会简单装机,瞎折腾之前就没想这么多: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都敢换, 还好不是客户的硬盘吧

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普通小白用户:daizhi:

网友:
一模一样的好板子,把原板子上的BIOS换到新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