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迅维实地学修英业达6050A2412201不触发

楼主(2018-04-26):
型号:6050A2412201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
   刚接到主板时 一脸懵  不知道该从哪里先下手
翻翻书查查电脑 先找到了 图纸 点位图 这两样神器
再按迅维老师教的检修步骤
一步步查下去
先查公共点对地值为零 WTF???
回想上课内容为零一般是公共点滤波电容坏了对地短路为零
看看了电路图公共点连的地方还真不少每个地方又连着好几个地方

想走捷径烧烧机
老师不让烧  让好好检查下 等修好了再教烧机的方法
只好一个个检查了
拿着放大镜一个个看第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
不对呀再来一遍
终于在同学的帮助下一起找到了一个问题
猜猜是啥问题?
一根铜丝 没看错就是它
用镊子清除了
以为问题解决了
So easy

然而并非如此
再次公共点对地打值还是大短???
怎么会这样呢?
还有坏的
拿着放大镜又看了几圈 再也没有铜丝的痕迹了
这可怎么办呢?
只能放大招了
把所有的连接到公共点的电容都拆掉
边拆边打值
拆了一大半终于正常了是个电容坏了
拆掉了对地值也正常了
坏的电容换了个
把之前的拆的也都补上

接着继续看 tps51123待机芯片
附近的缺少了不少零件
照着图纸一一补上
仔细又检查一圈
没发现什么问题了
上电
LDO 3v LDO 5v都正常了

可是测量待机3v 5v的大电感却没有电压 示波器也没有抓到波形
检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测量后发现芯片18ENC工作时居然没有电压
这就不对了
一路查过去发现这个信号是EC的发出来的
测量下EC这个脚也是没有电压的
查询EC的工作条件满足却没有输出
换了个EC后测试正常

测试二级电压
各组电压正常
U和内存后成功点亮

以下是换下来的一些配件

小白点亮的第一张板 不足的地方 望不吝指教 感谢大家 能看到最后

网友:
已经很可以了,修的还算有条理,修不修的出来不是最重要的,有维修思路,能准确找到故障才是最最重要的

网友:
刻苦努力学习的梁同学,你若不成功,我都觉得没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