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270P-D3不开机维修,刷BIOS解决,BIOS附上

楼主(2018-04-26):
接修技嘉Z207P-D3主板,不开机。现象开机掉电,无CPU供电,反复重启。刷BIOS立马亮机。顺便把BIOS附上,绝对放心下载,
找工厂师兄要的原厂BIOS.注意 必须刷主板上的BIOS,不要拿其它主板的BIOS刷上去,否则可能不开机。

网友:
老是忘记上传附件       不好意思

网友A:
还必须要刷原主板那个芯片才行吗?那万一原主板的芯片坏了怎么办才好呀

网友B:
技嘉这么新的主板还是容易坏BIOS。。。这个BIOS芯片是否带OT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必须要刷原主板那个芯片才行吗?那万一原主板的芯片坏了怎么办才好呀

放心 一般BIOS坏的少之又少,基本BIOS不会坏。所以刷了百分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这么新的主板还是容易坏BIOS。。。这个BIOS芯片是否带OTP

不带吧,,直接刷了就搞定,

网友:
那么简单就可以了,又可以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