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A通病

楼主(2018-04-26):
机型:海尔机械师M510A

板号:WA50SH

故障:上电不显示

最近修了几台机械师上电0.80左右,不跑码的 ,过几秒FAN开挂,然后掉电。

都是PQ65MOS管不良,3,3V切换过去只有2.2几V.直接一坨锡上去解决战斗。

可以确定为通病,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 已加分  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pq65是转换那个供电的?这么多坏是通病了!

网友C:
这机器我们修的很多,神舟好像也是这样子的,
下次有这问题参考你的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 已加分  谢谢分享!

技术很菜的,感谢加分

网友D:
学习了,要能碰到就直接搞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E:
上次修一个 没修好,下收藏下次碰到研究下

网友F:
那个管子是个什么供电的,有图纸么

网友G:
收藏起来,下回碰到也可以节省时间了。。

网友H:
电压没有出来  这款机器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pq65是转换那个供电的?这么多坏是通病了!

3V 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们修的很多,神舟好像也是这样子的,
下次有这问题参考你的看看,谢谢分享

版型差不多的,有细微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要能碰到就直接搞

肯定是直接搞

网友:
有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修一个 没修好,下收藏下次碰到研究下

很多时候秀到后面都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管子是个什么供电的,有图纸么

3V切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收藏起来,下回碰到也可以节省时间了。。

有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压没有出来  这款机器管容易坏

是的啊 所以说是通病了,这个板子 这管特别喜欢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