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定电流80刷机报错9

楼主(2018-04-26):
(实地小白)拿到板以后上电,定电流80毫安,用电脑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联机,连接到刷机报错9,仔细观察板子,一看硬盘是动过的,旁边还有点,绿油,拆下硬盘,看到别人飞了三根线,0:02毫米的那种线,只飞一根,还没打结,果断把它们全部挖掉,重新飞线打结,装上以后上机,测试电流80,正常,刷机报错还是9,以为没装好,又重新装了一遍,刷机报错还是9,更换硬盘,这个放那刷机在搞别的机器,过了一会儿,一看刷机成功,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能跟你学修手机吗:daxiao:  其实我一直想学修手机流就是找不到理想的人教我  你可能教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跟你学修手机吗:daxiao:  其实我一直想学修手机流就是找不到理想的人教我  你可能教我啊

早上好呀
这个是我们实地学员发的帖子呢,他也是在我们迅维学习的哦学习硬件维修技术,还是需要过来学校全面系统的去学习,提升自己哦,技术在手说走就走,哈哈哈
想学手机硬件维修的话,可以咨询联系我们在线客服QQ电脑版本981775188有事您Q我QQ手机版本981775188[mqq]981775188[/mqq]
电话是0755-27396417           18823306610(微信同号)

网友:
看电流80,刷机报错9,首先都是换硬盘,这个在维修中很好判断这种故障,师弟加油

网友:
实地的奏是牛X,望多发技术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上好呀
这个是我们实地学员发的帖子呢,他也是在我们迅维学习的哦学习硬件维修技术,还 ...

此广告位为收费黄金VIP位,10块钱一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广告位为收费黄金VIP位,10块钱一分钟

李同学
又调皮了
过来,就你皮

网友:
拆下硬盘,应该用测试架读一下,不排除硬盘已被上家换了。

网友D:
定电流80um,刷机报错9一般是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电流80um,刷机报错9一般是硬盘问题,

发错了,80mA不是80uA,

网友:
小问题 也要经验来判断,大师们乐意分享 才能进步  谢谢!

网友:
看电流80,刷机报错9,首先都是换硬盘

网友:
请问楼主 为什么要飞线打结呢? 更换硬盘的话其它硬盘需要修改?

网友:
谢谢分享 感谢无私奉献请教一个问题 6s充满电老是发烫怎么解决 有时候开不开机

网友:
学到了下次先换硬盘!!应该拿到测试工架看看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能跟你学修手机吗:daxiao:  其实我一直想学修手机流就是找不到理想的人教我  你可能教我啊      找迅维呀

网友:
厉害啊 修机器修的多经验就是丰富啊 还的学习啊

网友(2018-05-30):
有台换了硬盘打了阻值就是无法切换到恢复模式是cpu上盖坏了吗

网友:
基本操作,还可以,我一般就加焊一下硬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