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修手机的有吗?

楼主(2018-04-26):
自学我个人手机拆装,换屏幕,换尾插,值锡什么的都还可以。就是电路图怎么都看不懂,点位图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测量。有没有自学的共享下经验

网友A:
先学基础      基础不会  怎么看

网友B: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也在研究电路。加油

网友C:
基础肯定是要先学点的,不然什么都看不懂

网友D:
还是去专门维修的机构学习吧,这样效率太低,也不够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学基础      基础不会  怎么看

在学习看电路,确实不容易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也在研究电路。加油

只要功夫深没有磨不成针的铁杵,我现在就差电路。其他基本都可以。CPU焊接自学太难不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础肯定是要先学点的,不然什么都看不懂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基础不知道哪里开始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去专门维修的机构学习吧,这样效率太低,也不够专业

我自己开店的,没有空去学习啊,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
基础 电阻电容 电感 你知道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或者 电路图上C代表什么 L代表什么R 代表什么  一步一步来 没学会走 就像跑

网友:
这个书名 是什么?   花里胡哨的

网友:
                       先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