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洞维修2列

楼主(2018-04-26):
①:
机型:E550C
板号:NM-A221

故障:如图

进水引起的,打值发现公共点不正常,废话,都这样肯定不正常。把进水的地方先处理好,再来整这个洞,洗洗刷刷,缝缝补补后,开始打这个洞。
刚好这个位置,背面走线比较多,不能把洞干穿,干穿就悲剧了。
整好后公共点恢复正常

直接上电亮机

②:
机型:ASUS D451
故障:如图

这个故障点上的电容是个通病,容易短路,只是这台烧得比较严重一点,没拆机器就一股糊味。
这个可以直接干穿,只有19V的地方,修板子修得想砸主板的人机会来了,我人懒,换个方式,隔离掉短路的地方,省得折腾,

主板正常亮机,
一说到打洞,大家兴致勃勃,不能急燥,猴急猴急的肯定搞不到着,喜欢打洞的加个分。

网友A:
先坐个沙发,楼主功底不错,加分了

网友B:
大神还是细心啊,一般我们修这种的还没这么注意,这款主板1100,,你帮了客户大忙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坐个沙发,楼主功底不错,加分了

感谢大神加分

网友C:
一看到烧成这样,我都蒙了,楼主还修的这么淡定,功底够深。。。。

网友D:
这个有时候是运气。上次一台DELL机器挖了个洞,显示了。但进系统就断电。后来还是放弃了

网友E:
修过几次这种情况的,用着用着又大电流了。。。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过,不过打完洞后就不亮机了

网友G:
果然是一代打洞大侠,牛逼,刮骨疗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还是细心啊,一般我们修这种的还没这么注意,这款主板1100,,你帮了客户大忙了,
谢谢分享,,

这么清楚价格,楼主才换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到烧成这样,我都蒙了,楼主还修的这么淡定,功底够深。。。。

一般问题都不大,问题大了退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时候是运气。上次一台DELL机器挖了个洞,显示了。但进系统就断电。后来还是放弃了

你这个就比较悲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几次这种情况的,用着用着又大电流了。。。

蛋疼,没处理好还是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楼主才是老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过,不过打完洞后就不亮机了

弄断线了,严重点就是高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果然是一代打洞大侠,牛逼,刮骨疗毒。。。。。。

很喜欢打洞

网友I:
传说中的刮骨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传说中的刮骨疗伤。。。。。。。

呵呵,手术刀上去就是干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