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船K610C维修一列

楼主(2018-04-26):
机型:战神K610C

板号:W650SR

故障:如图

先来个正反面照

注意看电源接口,是个联想的电源线,不得不吐槽一下,上家电源线都没上,啥情况啊?只好找个电源线焊在主板上,还好够长,,确实够长,,

回到话题,拆开主板看到有明显烧伤,电容烧爆掉,19V短路,这个正常损坏的见过不少了吧,以为捡钱了,再看MOS管有个洞,3V也短路,心凉了半截,咋坏的啊,烧这么多,隔离保护管子都没有洞,不得不怀疑被人动手脚的可能性?
报价修修看,拆掉MOS管,3V还是短,拆掉桥3V有10几欧姆,拆掉EC,40几欧姆,拆掉网卡,恢复正常
看图,
先把系统供电整出来,直接换了一个系统供电上去,这MOS管找遍料板一个都木有,直接改一个上去,不就是一个复合管子嘛,

完事后发现系统供电VIN都没,直连PU4

这下感觉好多了,找个EC干上去,(这EC有程序)指示灯亮橙色,感觉有戏,找个17E干上去,我的乖乖,直接都亮了,

网友A:
这个排除法用的好,一个一个拆,最后网卡挂了!

网友B:
17E是什么,麻烦楼主给科普一下

网友C:
最后3个配件都坏了,还是就换了一个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E是什么,麻烦楼主给科普一下

SR17E   PCH  HM86        懂了吧

网友D:
维修界的精英呀,网卡坏,EC坏,桥也坏了?代价有点高,收费有几张红

网友:
能收大几百吧 。

网友E:
思路不错,技术好,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3个配件都坏了,还是就换了一个网卡?

怪我没说清楚,都短路了

网友F:
借楼提问。神舟K66D I7D1  换四代桥之后到1.8  又掉到1.4  又掉到0.085 到0.002  开机不亮屏。BIOS刷了无数。CPU复位和显卡复位测到有、做情况、求大神给个意见。

网友G:
               问下楼主这EC程序是如何刷写得?在线刷还是离线刷?从未刷成功过。

网友H:
楼主EC坏了,有剪板EC?还是自己有EC程序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下楼主这EC程序是如何刷写得?在线刷还是离线刷?从未刷成功过。

料板上拆的,版型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EC坏了,有剪板EC?还是自己有EC程序刷的?

料板上拆的,版型差不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料板上拆的,版型差不多的,

这种神舟的都有料版,楼主家底深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神舟的都有料版,楼主家底深厚啊

这种板子坏的很多维修量很大,难免有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除法用的好,一个一个拆,最后网卡挂了!

,看完帖子了吗?              回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界的精英呀,网卡坏,EC坏,桥也坏了?代价有点高,收费有几张红

维修界的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收大几百吧 。                                                                                      ...

没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不错,技术好,感谢分享!学习了!

感谢捧场                                                                                                    加个分就最好了,加分不扣自己的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借楼提问。神舟K66D I7D1  换四代桥之后到1.8  又掉到1.4  又掉到0.085 到0.002  开机不亮屏。BIOS刷了无数 ...

修不好 退了吧。影响心情

网友:
珍爱账号远离灌水

网友:
过程值得学习,现在维修不易的啊,能报上价格才行啊

网友:
复合管子不用上芯片,。可以直接飞线的吗?原谅我是初学者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就从楼主上了这么多图来干楼主是用心了

网友:
这烧的够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