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二修 上家还是比较良心

楼主(2018-04-26):
机型:联想YOGA 13故障 :不开机
机器开始来,插电不开机,但是待机是有的,商家拿过来的,没细问,一看这机器,不开机的80%是电池放个电就好了,,三言两语让商家先走,说有结果打电话给他,,心里美滋滋,一大早就有来送钱的,,拆开来看完后,就感觉理想和现实很遥远了,,机器CPU供电进水严重,之前修过,马上打电话给商家,让他去问客户,进水之后是修好后用了一段时间又坏了,还是直接没修好过,,(因为你不去问这些,往死里搞就会进死胡同了)。。过几分钟打电话来说,之前在售后修过,没修好,我一听,肯定是一些假售后接了,拿到二级维修的地方修过,没好,,一般这种机器先报价,修好不修就是在浪费时间,报价220,说修主板,能修好就收220,修不好不收钱,,商家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贵,,我说这机器能给你修好就不错了,价格不要谈了,几分钟之后客户同意维修,,,
这才开始修,,修二修的机器不要盲目去搞,先看上家搞了哪里,在动手,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修哪里,,首先也不像论坛里的大神打开图纸去量信号,,这机器没图纸,,我就是用放大镜看,看了南桥背后有发现, 这里有风枪动的痕迹,上家焊工还是差火候。拆掉了一个东西,,两边一量,没有接地的,按经验来说应该是电感,,补上,,还是不开机。在量开机BIOS  ,1脚无波形,8脚但有供电,,感觉这BIOS没工作,,一不小心又有新发现,又好像少一个元件,看了其它BIOS,好像有一个电阻。 从其它板上拆了一个7脚电阻上去,一插电,自动上动到0.22不动,,,我想,你妈,这才是维修的真正开始,上家都是同行做出来的故障,仔细看,这芯片好像上家也焊过,也换过,,板子都有点发黄了,,还是不相信他,,自己在焊一遍,插电还是一样,,因为没有图纸,,只能默默的看着他,,一看,又发现少一个元件,,有一端的焊盘完好,另一端进水已了只有一点点了,,一测试,无穷大,慢慢刮,还挺粗,应该是供电,又没图纸,也不知道多大,找到芯片定义,发现是一个供电脚 ,,找了一个10K电阻,然后在飞了一个19V,,在插电,,电流0,55左右在跳变,,心想,,这是不是好了,,插上屏果然显示。装机测试都正常,, ,,故意等到下午问一下密码说测试一下机器,, 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问题不大,靠自己细心,全靠经验,但是上家完全没必要做故障,自己人害自己人啊,,,在些也请同行有分的加点分,,现在分不好赚,谢谢

网友:
上家真是无聊,没修好还做故障,维修界都这样了吗,自己修不好,也不让别人修好?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哦,没遇到拆更多配件的,就走运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我遇过上家没修好,把客户的复合管芯片给换走的。还有些比较新的机器,内存被掉包的。

网友:
这就是维修界的耻辱  修不好就把客户的主板做故障  我修过联想S230U的 被人拆了南桥BIOS电阻 导致没CPU电压 装上去好啦

网友:
上次一个这机子不显,之前刷了BIOS好了,这次怎么整都不好,最后退了。

网友:
干我们这行,遇到同行做故障的太多了,这可能就是人性啊

网友:
正常情况,很多情况都是客户贱。。。前几天修到一个二修的y470还是从乡镇寄过来的,上家人为了三个故障!费了老大劲修好后跟客户报价!客户说前不久寄过来别家修过,别家报价一百多客户嫌贵就没修。。。我就直接跟客户说别搞来搞去了,你再不修我就保证不了后面的人是否能修得好了!

网友:
二修机还是要细心啊  不然真不好修

网友:
算 你同行 给你面子了, 要不 给CPU来个 30V 进去,, 还修个屁

网友:
牛逼  这么细心   动手脚还搞好了

网友:
这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啊,①BIOS电路加电阻②电源管理芯片供电脚腐蚀了加10k电阻连到主供电。

网友:
技术过硬,经验多,细心,楼主能成大事。。。。。。。加分

网友:
楼主细心呀,我今天修个机子都吐血了。二修上家修了很多地方。一插电就电流0.085  0.14  跳变。最后用了三个小时拆了无数的件才发现网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上家不够细心

网友:
        这类无图无点位的机器是真不好弄,何况还是个二修做手脚的机器,给楼主赞赞赞

网友:
良心帖啊,在论坛里逛了这么久终于能够看到你发的帖子了

网友:
维修经验很重要啊,更需要细心。学习了 。。。。。。。。。。。。

网友:
YOGA经常出现不开机的大家遇到过吗?没过保直接送售后了,是不是放电就可以,遇到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