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不通电+4分屏维修

楼主(2018-04-26):
机型:T410I
故障:进水后不通电+4分屏
板号:NZMIE-7

拆开机器发现是进水的,处理好后看电流已经亮机的节奏,直接装机,装到一半点下屏,发现还要暗屏,且显示不正常,为4分屏。第一反应屏线松了,拆开插了也是一样,亮了下密码芯片阻值也正常,排除屏线,确定主板故障,又得拆机,尼玛还是该点下屏幕的。

为了给拍个故障图片给大伙看把亮度开启信号直接拉高这样才看得清楚,

看到这现象亲不亲切,意不意外,630显卡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出现显卡问题的各种现象当中就有6分屏,此机4分屏,这不是重点。故障范围缩小到显卡部分,这显卡又不会虚焊,只有坏的多。戳下供电先吧,一戳就戳出问题来了,L23电感直接没有电压,我擦,看下控制芯片发现供电5V只有2.几V,

直接飞线走起

去掉之前拉高的电压,接屏已经正常亮机

网友A:
显卡坏了,不是直接会不显示吗?还能显示4分屏,这4分屏是集显出来 的?

网友B:
T400,T410的机器,那个显卡要是坏了,我一般直接就换板了,板子不贵。还好是供电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板子很才100块

网友:
可以可以,不错:lol

网友:
供电问题也会4分屏。。以前老以为是显卡问题。又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原来缺供电也会分屏 学习了

网友C:
修出来有个成就感不错。如是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D:
L23是给显卡的什么供电,居然还能四分屏

网友:
得多向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E:
4f分屏真心没有见过,无非就是LVDS

网友:
这样长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不是直接会不显示吗?还能显示4分屏,这4分屏是集显出来 的?

不是显卡坏了,HM55平台有很多奇葩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T400,T410的机器,那个显卡要是坏了,我一般直接就换板了,板子不贵。还好是供电问题

T410,420,430 的板子的确很便宜,

网友:
也是纠结了一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出来有个成就感不错。如是我直接换板了

换班也可以啊 有钱钱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L23是给显卡的什么供电,居然还能四分屏

就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4f分屏真心没有见过,无非就是LVDS
一看就是老湿机

网友:
这个情况我以前遇到过,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奇怪了,4个屏幕都完整不,显卡换了是有很多个屏幕,不只4个,有几个只能显示的一部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如果是我直接就换板了,惭愧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
原来缺供电也会分屏 没遇到这种情况,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