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闪屏维修

楼主(2018-04-27):
接修一台联想B40机器
,看了下现象闪屏,像屏 坏掉的那种现象,搬动2下有时候又正常,此机屏线是个通病,但又不能报价,万一是屏挂了就尴尬了,换个屏后还是一样闪,
闪得这么凶?地线断了也会这样闪,说干就干

完事再也不闪了

网友:
哦  这个捡到了 不用换屏了 赞一个

网友:
说的好直接,第一次听到地线断闪屏,学习 了,已评分。。。。

网友:
真没见过地线断线了,也会导致这问题,以后维修又多个思路

网友A:
我碰到过一例这样的故障不是屏线坏的,是屏挂掉啦。

网友B:
屏线上好几根地线都断了真是少见,一般检测到屏线坏我都是建议客户换,飞线不是很稳定

网友:
LENOVO E40这款机器屏线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屏线在屏轴转弯的地方断了线

网友:
联想B系列的笔记本就爱屏线坏  好多屏轴拐歪处断线

网友:
我也修到过地线断引起的闪屏,我一般是拆开屏线,修下,没飞线,要不直接换屏线

网友:
这故障少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屏线通病,很好,以后遇到这款机子就知道怎么下手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上好几根地线都断了真是少见,一般检测到屏线坏我都是建议客户换,飞线不是很稳定

DELL  5423屏线的地线也容易坏,屏线断了一般都是接线

网友:
可能是压到屏线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外壳也容易出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一例这样的故障不是屏线坏的,是屏挂掉啦。

看起来很像是平挂了,换屏  也是一样的额

网友:
这个超级不稳定的还不如买个屏线

网友:
有一通病 。。。。。。。。。。。。。。。。

网友:
厉害,这个运气很好,捡钱

网友:
飞根线就好了,学习了.维修思路明确.

网友:
楼主沉着冷静,不错,报个高价,给自己留有余地。。。。。。

网友:
       遇到一台联想S2闪屏得,到现在也没弄好,,,

网友:
屏线断了,还是换根比较好,这样稳定啊

网友:
屏坏了,除非是地线才飞线,其他的一般都是换

网友:
真没见过地线断线了,也会导致这问题

网友:
还要付费  兄弟

网友:
这款机型屏线坏的真多,配件商好赚钱啦

网友:
不建议守着客户修换屏试试现换件

网友:
是屏线的地线断了吗   那不用付款了  已经知道了   这种问题还要付钱 OMG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换根屏线比较好

网友:
屏线接触不亮  很容易引发问题

网友:
这个捡到了 不用换屏了   厉害厉害~

网友:
一般屏的问题,屏闪时有手压一下屏看有没有反应,要是有反应就是屏,没有反应搬动屏轴,有反应屏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