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45不显到死机掉电曲折修复

楼主(2018-04-27):
联想一体机B345版号LA-8502P  R1.0故障:没显示修到显示后死机风扇狂转掉电

前几天一大早接到一台联想一体机,通电后提示没信号接入(大致意思)十秒后自动关闭屏幕了 (论坛找的一样的图,刚开始没想过发帖所以就没有拍下来)说明下这情况一般是主板没有正常工作输出信号给屏的问题。当然包括内存 CPU损坏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既然这样就按不显示的思路来修,走时序一步步检测信号供电 (跳过一部分测量点直奔主题)测量发现第6步EC_RSMRST#,没有发出,这些都没发出为啥这还能上电呢,原来是按开关后,EC收到高低高跳变信号后,发出EC_ON#拉低电源的PS_ON#,来让电源给主板供电的,这就不疑惑了。可能废话有点多了..大部分人都懂(高手绕过)EC是KB9012
既然按开关后EC能发出EC_ON去让电源给主板供电,说明条件基本是满足的了已经读取程序配置脚位了,我不放心还是简单的去测了EC的待机条件,满足的! ,到现在来判断的话要么EC出了问题或者虚汗了,EC的程序又是在内部的,直接风枪吹一遍,脱一遍锡,直接上电亮机
准备装起来到一半的时候,挂硬盘进下系统测试下,发现不到两分钟就死机风扇狂转掉电了进PE也一样的情况,难道还是主板的问题?这时候思路不能乱,额根本不慌的,我先把CPU 内存 换了还是一样,这种电源老司机都知道很喜欢坏的, 没有一样的我就自己搞了个转接的上去,还是一样,故障锁定在主板了,难道这EC程序不对?EC出了问题引起的?再打开图纸看了一下风扇的转速也是EC控制的,原本就是这里出了问题,应该跟EC关系很大八九不离十的,论坛没这个EC程序,上TB买一个,再买EC回来刷上,一套换还不信搞不定,到货以后信心满满装上发现还是一样,死机风扇狂转几分钟后掉电,上论坛找下思路通病有一款联想B320也喜欢出这种问题,有的换5930搞定了,有的类似情况换了显卡也是一样,那么我认为显卡坏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先假设下显卡是OK的,多是外尾的供电条件没满足,通病是APL5930输出不稳定也会这样,是给显卡供电那部分的,找到后测电压1V没问题,不过我也直接换掉测输出电压1V没毛病 ,还是一样不过发现死机时间延长了几分钟,,这机器断断续续修了几天,老板都催我搞不定就抓紧装起来还给客户了,不过客人也没催我手上的活也干的差不多了。想到报了XXX元就有动力啊在努力一把。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来看会不会还是电压方面的问题导致的(男人的第六感),无奈之下再测测板子各路转换供电,于是在死机的时候地毯式搜查各路供电终于找到一处可疑的地方 Q62的G级在死机的时候为1.6V,123脚只有0.62V,不死机的时候G级有6V,123脚有1.2V,怀疑Q62不良,或者G级受控的电路漏电了之类的,直接拿掉Q62,G级恢复12V,换一个MOS管,在测G级12V,已经完全导通了,再次装系统拷机,冷机再测试再也没有死机掉电了,完美修复,零件位置图 有时候维修真的很奇妙,明明就是个小问题,却搞了这么久。有点被自己蠢到了,为啥之前不去检查这里呢,也许这就是成长吧,发个贴记录下希望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有个参考的方向少走弯路。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能不能帮忙给小弟加点分啊

 会员6093082元2022-10-31 19:17
 会员6093082元2022-10-31 19:15

网友A:
有些弯路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弯路是必要的。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网友B:
这种死机的问题真不好修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死机的问题真不好修 加分了

谢谢加分

网友C:
非常好的帖子,还有图纸和bios程序!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帖子,还有图纸和bios程序!收藏了!

帮忙加下分兄弟,谢谢

网友D:
管子不良漏电?8个脚都没一个脚接地呀,我以为c325电容拉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子不良漏电?8个脚都没一个脚接地呀,我以为c325电容拉底的

是的,兄弟帮忙加个分吧谢谢

网友E:
楼主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二级转换会导致死机,蓝楼主帖子多了个思路加分了

网友F:
     这些故障说实话会修的很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二级转换会导致死机,蓝楼主帖子多了个思路加分了

多细心点就好了,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故障说实话会修的很头疼的

是的,断断续续修了差不多四天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过 学习了。。。。。。。。。。。。。。。

加分呐 老板加分

网友H:
这种问题是麻烦。不过LZ基本功扎实。好事修好不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问题是麻烦。不过LZ基本功扎实。好事修好不 厉害

是的,帮忙价格分吧谢谢

网友I:
曲曲折折 看完也是一种享受 感谢分享

网友J:
楼主真是高手啊!思路很清晰。修一台机子坚持了这么久。确实是值的大家学习啊!现在维修行业是越来越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曲曲折折 看完也是一种享受 感谢分享

嗯,这是我整个维修的过程都写下来了,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真是高手啊!思路很清晰。修一台机子坚持了这么久。确实是值的大家学习啊!现在维修行业是越来越不好做 ...

都是为了毛爷爷,没办法,帮忙加点分吧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二级转换会导致死机,蓝楼主帖子多了个思路加分了

不要灌水,小心版主来扣你的分

网友K:
经验很好啊老司机的说
..........................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经验很好啊老司机的说
..........................

兄弟帮忙加个分谢谢

网友:
兄弟,记得帮我加下分呢

网友L:
大师厉害啊!最终问题还是找到了,不错,小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师厉害啊!最终问题还是找到了,不错,小白学习下!

没有没有,那就帮忙加个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好的帖子,还有图纸和bios程序!收藏了!

记得加下分啊大哥

网友M:
所以说什么事都要准静吖!有时候抽一根烟回来就解决了

网友N:
磨难也是一种成长。不过说实话,楼主也是太莽了点,建议以后修机子不要动不动就换大芯片,先查外围,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弄不好反而故障扩大,发贴有易,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N:
磨难也是一种成长。不过说实话,楼主也是太莽了点,建议以后修机子不要动不动就换大芯片,先查外围,这方面 ...

是的是的,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所以说什么事都要准静吖!有时候抽一根烟回来就解决了

不抽烟呀生死看淡就是干哈哈

网友O:
所以有时候还是得细细查,以后碰到这个型号的机子可以优先考虑这里,避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所以有时候还是得细细查,以后碰到这个型号的机子可以优先考虑这里,避免走弯路!

是的老板,帮忙加个分呗

网友P:
这种小管子引起的情况 很多老司机都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小管子引起的情况 很多老司机都查不出来

运气好啊查到了,老板帮忙加个分呗

网友:
有些弯路是必要的。  这种死机的问题真不好修 加分了

网友Q:
修死机问题有时比较难查,楼主细心了,加分鼓励!

网友R:
楼主修的不容易啊,不过也修的漂亮,已经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修的不容易啊,不过也修的漂亮,已经加分了

谢谢老板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死机问题有时比较难查,楼主细心了,加分鼓励!

运气好而已, 谢谢老板加分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的问题确实不好搞,需要测试的时间很长。

网友:
有些小问题 没有想到会走很多弯路的  有时候可以换换思路

网友S:
好技术,羡慕,还是专业工具好,不是咱土炮可比。

网友:
做这行那个不经历个十弯八弯的,所以有时有些快修就觉得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技术,羡慕,还是专业工具好,不是咱土炮可比。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