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螺丝穿孔

楼主(2018-04-27):
苹果6s手机螺丝穿孔;求大神指导修复教程:

网友:
这怎么指导,就是挖开接线啊,这个就是考验手工的,没有什么理论支持。

网友:
看电路图 刮开飞线就这样 ,手工多练

网友:
这个考的是自己的手工,把柱子下了,然后用手术刀把线挂出来,然后飞线,涂绿油固化,齐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