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油条第一次发帖修机器

楼主(2018-04-27):
艾瑞巴蒂,大家好!

型号:联想扬天V570
版号:纬创LZ57
故障:没有公共点
拿到板子,先测了一下各大电感 , 正常
LDO3,LDO5,基准 都正常,然后测了下上管D极(公共点) ,短路
看了下图纸,仔细找寻一番,终于发现。。一个滤波电容下面埋了根铜丝,(不用多想,一定是阿林老师的杰作)

把铜丝拆掉,额 发现公共点还是没有出来
接着发现一个mos管和一个二极管装反

此mos管装反会导致没有公共点电压

此二极管装反会导致AD_Jk电压被钳位在0.7V导致PU3801不能导通 从而不产生公共点

装完之后发现待机芯片还缺少升压电阻,补上

最后怀着忐忑的心情上了电 电流0.13a(忘了拍照了)测量一下各大电感 电压都正常 最后接上显示器 上U和内存   电流跳到0.7a 亮机

附上亮机图
最后感谢大家能看完这张帖子,如果有什么差错 敬请指正

感谢黄老师和阿林老师的栽培 ~笔芯                                                                                 2018年4月27日01点53分

网友A:
迅维未来之星,老油条,前辈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未来之星,老油条,前辈你好

网友:
老油条修机就是6

网友B:
没有 没有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没有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真低调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