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A1369 键鼠失灵维修篇

楼主(2018-04-27):
机型:A1369 2010年
版号:820-2838-A
故障:进系统键盘鼠标失灵

同行送来一台A1369的机器,说是键盘鼠标失灵,是二手回收过来的
客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卖掉的

同行说在win7非正常启动时有时键盘还能用

这种情况下,按上下键都是正常的,开单让同行留修
拆开看看吧,三下五除二就拆好了,发现主板有人动过,
并且触摸板上的螺丝都拧花了,看来又是二修机,既然
进系统键盘鼠标不能用就先查查触摸板和键盘相关吧

测量J5700如下:

1脚=PP3V42_G3H_TPAD:3.42V
5脚=USB_TPAD_P:3.3V
6脚=USB_TPAD_N:3.3V

8脚=I2C_TPAD_SDA:3.3v
9脚=I2C_TPAD_SCL:3.3v
10脚=PP5V_TPAD_FILT:5v

11脚=SMC_ONOFF_L:3.3v
12脚=sMC_LID:3.3v
14脚=SMC_TPAD_RST_L :3.3v

测量触摸板这边接口:

1脚=PP3V42_G3H_TPAD:3.42V
5脚=USB_TPAD_P:无
6脚=USB_TPAD_N:3.3V

8脚=I2C_TPAD_SDA:3.3v
9脚=I2C_TPAD_SCL:3.3v
10脚=PP5V_TPAD_FILT:5v

11脚=SMC_ONOFF_L:3.3v
12脚=sMC_LID:3.3v
14脚=SMC_TPAD_RST_L :3.3v

窝查,二修机不会这么简单吧,5脚USB_TPAD_P一边有3.3V,一边没有说明断线了,
直接测量两头也确实断线了,先飞根线,信心满满的进系统,怎么回事还是外甥打灯笼
-照旧,难道还是触摸板问题,找了台A1369机器拆了个触摸板上去测试还是一样故障,
干脆把触摸板排线也换了,还是一样,按ALT键不能调出启动菜单,但在windows选择
故障启动时上下键又是好用的,会不会是BIOS问题,下了个修改版的BIOS,故障照旧
看啦这个骨头不好啃呀,仔细的又打了一遍阻值,发现J5700上5脚USB_TPAD_P和
6脚USB_TPAD_N阻值相差4-5欧左右,正常的话算上表笔误差也就1欧左右,查图纸

发现这两个信号经过L5710到南桥去了,测量5脚的电感两头有4欧左右的阻值,看来这个电感
有问题了,测试一下直接飞线把1-2脚,3-4脚连线

再次开机,进入系统键盘和鼠标都复活了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1217425300鑫豆2025-7-18 22:51
 会员7255662元2023-3-4 20:14
 会员1957162元2022-12-25 17:12
 会员7488972元2022-10-11 11:36

网友:
应该是通病啊,我修到过几台这样的了,还有就是1370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这机子有点年头了。

网友:
学习了。同行机有时候就是很难修的。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厉害,这样都查出问题了

网友:
哈票 -1 灌水
lz0913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芯箱硬88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很细心啊啊 这么一点误差都找到修好了

网友:
这么点的差别都找出来了,新手要转好多圈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吧    不过修好了还是有钱的

网友A:
原来你是小月亮的师傅  难怪小月亮 那么厉害

网友:
楼主功夫深啊,①触摸板连接线断线,飞线②至南桥的通路上电感阻值变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是小月亮的师傅  难怪小月亮 那么厉害

跟大神你比还是差太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大神你比还是差太远了

名师出高徒

网友:
往高手学习,这种故障是我修可能就突略掉了,所以维修细节很重要

网友:
    老司机,写的好详细,阻止相差3-4都可以检查出故障来,

网友:
虽然电压都正常了,差那么点阻值也不行啊,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楼主厉害,苹果笔记本是难修的,也让你修好了,服你

网友:
楼主真是太细心了,这样的细节平时都注意了。感谢又让我学到不少

网友:
得有个好万用表先,我的万用表相差几欧姆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厉害,我修改两台把电感拆掉飞线才行

网友:
楼主厉害,我修过两台把电感拆掉飞线才行,不知和你故障一样吗

网友:
老司机6 6666 前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了 已加分 感谢分享

网友:
鑫茂出品,必是精品,好经验,已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
修过很多了

网友:
你真的很行呀,修的这么细心。。。。。。。。。

网友:
厉害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第二台維修機器A1369 820-2838-A未能修復鍵盤文章

网友:
苹果机就是爱搞这种,触摸板和键盘都搞成USB的,有些装WIN7过程中还失控。

网友:
遇到过几次电感问题造成USB不能用的情况,看来苹果用的电感一般般

网友:
技术不错 就是焊工差点:daxiao:

网友:
厉害啊,这个机器修了多久,收同行多少钱

网友:
学习了 很详细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已经有很多例子了,平时多关注很简单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欧姆档,测得相差5欧的吗,
如果是二极管档那真实阻值就不是5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 ...
只是个回复佩服作者 你们有必要这样吗 不是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