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主板不触发 测量晶振一边0.6V 一边2.02V 正常吗?

楼主(2018-04-27):
测量晶振一边0.6V  一边2.02V  正常吗?
  换过晶振  谐振电容   还是一样   是不是NQ挂了?

网友:
晶振两脚差距太大,按常理说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
32.768的吗?用示波器看看吧,应该不正常。

网友:
直接换吧。amd的主板这样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这个不叫压差了   明显不正常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晶振   电容全换完!那只有桥了!  还有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我有块板不触发,有个晶振的3.3V了

网友:
这晶振压差没有这么大的,换了晶振 谐振电容 电阻 就是桥了

网友:
先看看图,是否有其他可能,不行加焊或是换桥看看,等结果。

网友:
这个电压肯定不正常。还是换了晶振,电容,再判断南桥问题。

网友:
对比好的板 不过这个压差过大应该是不正常的,晶振不会影响电压这个是桥问题  如果桥没短路那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有设备的话就换桥吧

网友:
压差过于大,且电压偏高,当然凡事有例外,有示波器的最好看下有无波形。正常是规则峰波波形,频率在32K左右

网友:
菜鸟进来学习学习
菜鸟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晶振的工作电压过高了

网友:
桥坏了,你查了其他条件都正常不?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的波形

网友(2018-05-31):
台式机主板桥坏了,就没有什么搞头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大神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经验

网友:
不正常,多半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