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的中继和桥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4-27):
无线网络的中继和桥接有什么区别?

网友:
原帖地址:兔大侠和他的朋友们

为了设置无线路由器的中继功能,兔哥仔细学习了一下dd-wrt的六种无线模式,再也不会稀里糊涂了。
1. 访问点 (AP)
该模式下路由器的无线网卡就像一个”无线HUB”,负责建立无线路由器和电脑之间的数据链路(相当于无形的网线)。正常情况下,家用的无线路由器的无线连接都默认工作在此模式下。
2. 客户端 (Client)
像笔记本电脑上的无线网卡那样工作,仅连接其它的无线网络,而不发射自己的无线网络信号。对于无线路由器来说,这种模式相当于启用了一个无线的WAN口,且下面的电脑只能通过有线方式接到此设备。
该模式下无线路由器仍然提供DHCP及NAT功能,内部四个LAN口组成的单独IP地址段局域网,通过无线路由器上自己的网关,连上外部主网络。
3. 客户端网桥 (Client Bridge)
和“客户端”模式一样,相当于启用了一个无线的WAN口,且下面的电脑只能通过有线方式接到此设备。不过,内部的LAN口组成的局域网和连接上的无线网段处于相同的IP地址段。内部的DHCP请求也会被转发到主无线网络上。
4. Adhoc
Adhoc有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是将两台电脑之间直接找根网线连起来,只不过在这里这根网线是个无线的。最常见的使用adhoc连接的设备多数是一些手持游戏机。该模式在无线路由器上使用的场合比较罕见。
5. 中继 (Repeater)
顾名思义,中继就是一边是接受信号,一边又发射自己的无线信号。在这种模式下无线路由器以无线网卡客户身份接入主AP,然后再以新增虚拟界面(Virtual Interfaces)来为客户端提供无线接入。该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解决无线信号受到距离或者障碍物的影响不能传输到更远的问题。这种模式下无线路由器仍然提供DHCP及NAT功能,即所有的内部LAN口以及无线客户接入组成的是一个单独的局域网网段。
6. 中继桥接 (Repeater Bridge)
和”中继”模式一样,可以解决无线信号受到距离或者障碍物的影响不能传输到更远的问题。不过,接入到该无线路由器上的电脑终端,是和主无线网网络处在相同的IP地址段。内部的DHCP请求,也会被转发到主无线网络上。
总结:

  • 正常情况下,无线路由器工作在“AP”模式下。没有特殊需求的人别去折腾它。
  • 如果已有的无线路由器和笔记本电脑之间隔的墙壁太多(比如想和邻居家共享上网),可能会碰到窗子附近信号还可以,而电脑附近的信号太弱的情况。这时候,再买一台dd-wrt路由器,设置成“中继”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信号传输距离不足的问题。至于选择“中继”还是”中继桥接”,就要看自己的需求了。例如被中继的网络也是自己家的,那么建议使用“中继桥接”。这样可以使所有的电脑都在同一网段,互访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想自己另建一个独立的网段来提高安全性,那就选“中继”模式吧。

  • 使用“客户端”的场合比较少,有一种可能就是家里的电脑都是使用网线上网的,但是需要共享别人家的无线连接。这种时候可以选用此模式。
  • 一般来说,如果网络术语里面的带有”桥(bridge)”字眼,多数是指在两个网络在数据链路层面被连接起来,都处在同一个IP局域网内。

  • 使用“Adhoc”模式的场合太少了,兔哥还没想出来什么时候应该用到此模式。如果有人知道,请告知。

网友:
Repeater(中继模式)和Bridge(桥接模式)都可以对已有无线信号进行放大,扩展无线覆盖;区别在于中继模式下放大信号后,整个网络只有一个无线信号;而桥接模式是放大前端信号的同时,可以根据需求设置自身的无线信号是否与前端网络相同。设置相同,桥接模式功能等同于中继模式,如果不同,则网络中存在两个不同的无线信号。

网友:
http://forum.anywlan.com/thread-120642-1-1.html
为了论述方便,先假定有两个无线路由器,分别是 R1 和 R2,R1 的 WAN 口具有 Internet 连接并且工作在 AP 模式,R2 通过无线模块和 R1 相连。

Client: (客户端)
R2 的无线口是 R1 的客户,此时 R2 无 AP 功能,R2 工作在路由(三层)方式,R1 和 R2 分属不同 IP 网段,确切地说它们在不同的冲突域中。

Client Bridge:(客户端桥接)
R2 的无线口是 R1 的客户,此时 R2 无 AP 功能,但 R2 工作在桥接(二层)方式, 可以将 R1 和 R2 置于同一 IP 网段,确切说它们位于同一冲突域。

WDS
特殊的桥接方式, 必须修改 R1 的配置,让其工作在 AP+WDS 模式下, R2 才能使用 WDS 与之相连,同时 R2 也能作为 AP。同样可以将 R1 和 R2 置于同一 IP 网段,确切说它们位于同一冲突域。

Repeater: (中继)
类似 Client,但同时还能用做 AP。

Repeater Bridge: (中继桥接)
类似 Client Bridge, 但同时还能做 AP。

所以:
1. Client 和 Client Bridge 不能作为 AP, 所以不能扩大 R1 无线信号的覆盖范围, WDS, Repeater 和 Repeater Bridge 则可以。

2. Client, Repeater 使得 R2 工作在三层,而 Client Bridge, WDS, Repeater Bridge 使 R2 工作在二层。

3. 如果 R1 在别人家里,只能在 AP 模式下工作,R2 就不能配置成 WDS 模式去上网。如果 R2 只接有线客户,可以使用 Client 或者 Client Bridge; 如果 R2 还需要提供无线接入,就必须使用 Repeater 或者 Repeater Bridge.

至于无线带宽的问题,由于接入到同一个 AP 的所有客户共享带宽(包括 AP 自己)。所以如果有 n 个客户同时要发送数据的话,每个客户只能得到 1/n 的带宽。若 R2 工作在 WDS 或 Repeater 下,有个无线客户向 R2 发送数据,R2 一边收又一边要向 R1 发送,这样这个无线客户就只能使用 1/2 带宽了。
路由器本身是一个三层设备,如果让它工作在二层的话,它的三层能力就全部失效,无法路由,无法NAT,也无法提供流量管理等等。所以在配置无线路由器的时候,明确一下工作在那一层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刘布丁 和@Binarr 的回答混淆了两个基本的概念:
WDS无线中继模式(或其他桥接模式)无线中继器
已经题主所说的无线网络也还要分很多种,如微波网络也算无线网络一种

包括互联网上的很多资料也没有对这两种方式做出区分,简单的认为就是WDS中继模式一种

WDS无线中继模式如楼上两位所言

而无线中继器则类似于众多有限网络中曾经广泛采用的Repeater,是一种物理层的设备,对物理层的比特流进行单纯转发,即:收到高电平就转发高电平信号,收到低电平,就转发低电平信号,一般认为,“中继器”这个概念为物理层设备,至于最近几年通过各种方式在数据链路层实现类似于中继这种功能,那是各个厂商的事

配图为典型的全向天线无线中继器

网友:
楼上的太乱了 还是看这里的吧,有图示。 http://blog.csdn.net/lhf0921/article/details/4557343

网友:
前阵子刚刚帮朋友弄了一个无线侨联,从对人们的用处上讲,中继与桥接得到的效果是相似的,都是将网络范围扩大化,不过桥接拥有更好的兼容性和拓展性,那是属于在两个路由器之间架构了一个桥梁,而中继只是延长了一条路的长度而已

如果有不对的请指出,非专业人士路过。

网友:
太多抓不住重点的答案了,wisp就是以无线的方式一级路由接二级的wan口,二级路由再做一次nat,一级路由里只看得到二级路由的mac,这种方式比无线桥接更隐蔽。无线桥接就是以无线的方式上级路由的lan接二级的lan,这种方式二级路由相当于无线交换机,这种方式连在二级路由的设备一级路由都看得到,不够隐蔽而且二级路由的nat功能都没法用,qos npnp,ss,adbyby等等。

网友:
王胖子讲的很详细了。补充一下:如果你拿着手机在两个路由范围之间游走,中继模式下你的IP地址应该会发生变化,中继桥接模式下应该不会。因此,我猜想,无线漫游的话,还是中继桥接(Repeater Bridge)会好点。

网友:
不论命名(已混淆),不论有线无线(W) ,关键看:
1.设备关系在网络模型的哪一层(2层或3层),即,交换或路由。涉及:是否有NAT,(W)WAN/(W)LAN或(W)LAN1+(W) LAN2,谁负责IP分配DHCP,终端(相交于设备,或称为客户端/主机)是否彼此可见等;
2.是否作为客户端(Client)与/或作为无线接入点(AP)/有线接口。

网友:
之前弄错了。答案最后两段。
背景知识一:没有IP的时候,有些二层交换机可以划分vlan。一个vlan内部可以互相通讯,不同vlan没法儿通讯。
背景知识二:不同vlan之间通讯,叫做bridge。
背景知识三:物理层,某设备收到一段信号,并不是只有01两种!解开成了n进制序列,过了一会儿(几个毫秒吧),通过另外的口发出去。至于这段信号是哪个mac发给哪个mac的,根本不关心,叫做repeater。

假设大家懂i2c,它有一个兼容协议叫2wire,物理层要发送一段数据,先发一个“起始”,然后一个clock一个bit的发,使劲儿发,发到8bits或者10bits或者100bits,然后发送“停止”信号。这叫一个frame。
一个frame不可分割,就像Wi-Fi一次发送64字节还是什么来着,一个10base-t在发送一个frame的时候,独占网线,不允许打断,不允许干扰。(10base-t发送1500bits大概需要接近1ms,不可被打断,bit数和时间都不准确。这也是tcp那些mtu之类的来源)
读书时候听说过一个词--“帧中继”就是把frame整个发出去,不管帧的内容,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第一层设备。
再说一个spi信号,拉高cs,发送许多个sclk、sdata,拉低cs。这也是一个frame。一次可以发送8bits,10bits,100bits等等。
一个repeater,从“起始”到终止,一口气收到这么多bits,不管100bits谁代表谁,直接通过另外一个spi发出去。spi拉高cs,发送100个sclk和sdata,然后拉低cs。这就是repeater,全物理层协议。
bridge呢?烟雾报警器通过i2c发送了100bits,前8bits是目标地址,后面92bits是数据。烟雾报警器和屏幕不在一条i2c线上,屏幕收不到。bridge的i2c1口收到了,然后看了看,给屏幕的,屏幕接在bridge的i2c2口。于是bridge把这100bits通过i2c2口发出去。需要判断目标地址,这就是bridge,属于osi第二层,数据链路层。

那么repeater bridge是不是又换了介质又换了vlan/lan?不知道,这个名词比较奇怪。
要是我用i2c发送的frame是100bits,但是我的spi一次cs拉高拉低,最多只能发送8bits怎么办?不知道,也许IP层,也许mac层直接拆成几个frame加上标号再发送,也许blabla。

bridge,拆开frame读取对应的mac地址,判断mac是不是自己的某个口所在的vlan/lan,所以是osi第二层。
repeater,不管什么谁的mac,整个frame直接转发,所以是osi第一层。

那么repeater可不可以有两个ssid?可不可以只有一个ssid?可不可以一头有线(假设一个frame1500bits)一头无线(假设一个frame512bits)?从字面上看不出来,实际各家实现的时候,会把无线到无线的叫做wds,无线到有线的叫做bridge什么的,还有ap+sta,repeater bridge等等名字。
不知道厂家怎么取名字的,不知道openwrt里面如何界定这些名字的。

那么无线repeater和无线bridge有什么区别呢?
从原理上区别还是较大;从效果上是一样的。
就像一个一层的hub集线器可以扩大网络范围,一个二层的交换机也可以扩大网络范围。区别也就一点点网络风暴上。

---
参考内容: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Wireless_repeater     介绍repeater是第一层。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Bridging_(networking)    说bridge是第二层。
关于i2c,2wire,spi不需要列参考了吧。
参考越少,写的内容越少,出错越少(大概吧)。

网友:
简言之
中继可以理解为村村通
桥接可以理解为两岸“三通”
性质不一样

网友:
这回答挺乱的 按照王胖子的说法 网桥应该是二层 而中继是三层 因为网桥的IP段都是由主路由器DHCP所得 但中继则是主副路由都有各自的IP段 可是实际配置无线路由器的WDS时 到底是中继还是桥接已经混淆了 若说是中继 为什么副路由要关闭自身的DHCP功能或配置一段与主路由器在同一网段的IP地址?若说是网桥 为什么副路由可以设置成与主路由相同的SSID?求指教

网友:
没有区别啊。